求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这两个芯片的丝印

楼主(2024-09-10):
两个芯片,丝印很清楚,但是查不到型号

封装是BGA的

网友:
外围电路有的话,可能有大佬能分析出来

网友:
闪光灯IC,没查到具体型号。

网友A:
上面一个应该是mps的mp2662,那个大o不是字符,是一脚的mark点。
jan,ja是2662代号,n是年份,下面的577是lot number
可以看看2662 datasheet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一个应该是mps的mp2662,那个大o不是字符,是一脚的mark点。
jan,ja是2662代号,n是年份,下面的577是 ...

老哥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一个应该是mps的mp2662,那个大o不是字符,是一脚的mark点。
jan,ja是2662代号,n是年份,下面的577是 ...

专业 。。请问有没有芯片丝印编码 规则 说明等等 。。

楼主:
另一个是LC709205F,结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个是LC709205F,结案

牛,👍👍👍。
每个厂家的命名规则不一样,有些小封装的丝印很难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