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信号一分三在滤波的问题

楼主(2024-09-10):
我的输入是一个20M  24M 28M混合的信号。分别作了三个频率的滤波器。现在是需要同时将三个频率的信号滤波出来。我最开始的做法是直接把信号输入到滤波器,结果互相干扰。然后在滤波器前面分别加了一个50欧电阻。现在是会将信号功率分配为三分之一输入给三个滤波器。我在想用三个电压跟随器是否可以保持三路滤波器输入功率不变。对射频方面不太熟悉,还请熟悉的坛友指点一下。或者有更好的方法滤波这三个频率的信号。

网友A:
滤波器啥参数?是LC的么?几阶的?我猜是带宽太宽,导致信号混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器啥参数?是LC的么?几阶的?我猜是带宽太宽,导致信号混在一起了

LC 滤波器。4介。主要是没找到一些三个滤波器并排使用的例子。不确定怎么接滤波器的输入比较合适。

网友:
确实也没干过并联3个滤波器,如果幅度够,用ADC 采样后再频域处理行么?要是先放大再处理,还得考虑互调失真啥的吧。

网友:
首先你三个信号在一起路过哪里了,这里面存在产生互调的极大可能。然后你想用一般的滤波器不太容易,离得太近了。滤波器的品质因数不够或者矩形系数不行都是白费,再有就是你的匹配问题了,反正哪个不行都不行。另外这点频率真是谈不上射频。您的滤波器是啥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