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IDF+VSCODE环境也搭好了。可是咋debug

楼主(2024-09-10):
从坛友买了个ESP32的开发板,刚开始学,IDF+VSCODE环境也搭好了。可是咋debug?能单步和设置断点么?多谢多谢

网友A:
下载运行 + printf 调试。

干吗要单步和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运行 + printf 调试。

干吗要单步和断点?

习惯裸奔了,看来我对OS下编程还是不熟悉。printf是最常用的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习惯裸奔了,看来我对OS下编程还是不熟悉。printf是最常用的把?

ESP IDF 组件,API, example已经做的非常完善了,断点看寄存器之类应该是用不着吧,运行状态就看log输出就可以了。

当然这是我个人习惯,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习惯裸奔了,看来我对OS下编程还是不熟悉。printf是最常用的把?

单片机我也习惯串口调试,要啥信息都自己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我也习惯串口调试,要啥信息都自己输出

大佬是用真串口,还是Jlink那种虚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是用真串口,还是Jlink那种虚拟的?

真串口,下载和调试同一个口。

arduino标配的结构,一片ch340默默承受了所有,木有jlink jtag swd 那一堆

网友:
ESP32的的仿真不是一般人用的,非常慢是个问题,还要是多线的

网友:
没接触过这东西,想问问ESP32的ram都是内置还是外扩的

网友:
vscode + make + mac + stm32 可调试 windows 就更不用说了

楼主:
各位楼上大佬,我把汤圆给第一位回答者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热心回复。

网友:
但是在中断回调函数中使用ESP_LOGI就会导致栈溢出,这两天刚遇到,感觉调试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