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太阳能管放水时水流很小是啥问题啊?

楼主(2024-09-10):
最近太阳能管放水的时候水流小了很多,一般会是哪里的问题啊?我感觉水管堵的可能性不大,进水/出水是同一个口,还有一个水满后的排水口, 排水口内部有单向阀吗?

网友:
水垢太多堵了吧

楼主:
不应该啊,突然间的,

网友A:
有没有存不住水漏水现象,可能是太阳能水箱水垢脱落正好掉到了出水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存不住水漏水现象,可能是太阳能水箱水垢脱落正好掉到了出水口

没感觉到漏水

网友:
水垢脱落堵住了

网友:
反向吹一下

网友:
检查热水水龙头或者混水阀滤网与阀芯是不是堵塞了。

网友B:
应该是堵了.  水垢脱落后堵住了.  另外你没说哪里放水慢,  比如花洒. 可先吧 那个花洒的软管拆下重装. 可能是软管弯折了.  如果是水龙头, 可以把起泡器拆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堵了.  水垢脱落后堵住了.  另外你没说哪里放水慢,  比如花洒. 可先吧 那个花洒的软管拆下重装. 可能 ...

各个热水龙头都小

网友A:
检查太阳能管道有没有移动扭曲,会不会是铝塑管被风吹动扭曲折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太阳能管道有没有移动扭曲,会不会是铝塑管被风吹动扭曲折弯了

好的,明天来检查一下,谢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明天来检查一下,谢谢指教

高处作业最好注意安全,太阳能水箱的通气孔是没有阀门的,里面气压与大气平衡。

我的就是太阳能水箱水垢脱落堵塞混水阀造成热水流量变小,切换为燃气热水器后造成燃气热水器打不着容易熄火。测量研究分析了燃气热水器霍尔水流传感器信号后才发觉热水流量变小了在点火临界点之下,于是清洗花洒与混水阀才发现有水垢脱落堵塞。清理堵塞与精修扩大通水孔后才发现用了很多年的增压泵本来是没必要买的,热水器中途熄火买的感冒药也不是必须的。

F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处作业最好注意安全,太阳能水箱的通气孔是没有阀门的,里面气压与大气平衡。

我的就是太阳能水箱水垢 ...

我这个所有龙头水流都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