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带协议的串口数据发送的电脑软件

楼主(2024-09-10):
就想通过电脑的串口发送一个bin文件到的MCU,因为bin文件比较大,要分包发送,并且最好带校验功能的。

不知道有没有这类电脑软件,我通过修改MCU端的协议来适配它就行了。

网友:
挺多支持ymodem的电脑软件

网友A:
vc++ 编写一个,小CA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 编写一个,小CASE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后来想着这么平常的要求,应该会有现成的软件,所以就上来问问

网友B:
可以看一下这个

开源串口图形界面工具 CDBUS GUI 支持读写数据表、串口打印、IAP、波形显示…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6055-1-1.html

最新文档可以参见:

升级协议简单无状态,升级协议和正常工作时的协议可以兼容,不用来回切换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一下这个

开源串口图形界面工具 CDBUS GUI 支持读写数据表、串口打印、IAP、波形显示…

谢谢,貌似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