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 Y 对外放电的方法?有啥推荐的吗?

楼主(2024-09-10):
众所周知 特斯拉硬件是支持对外放交流电的,但是软件禁用了,听说只能用高压直流快充口输出进行逆变,但这似乎会影响质保?
坛有好像挺多特斯拉的,有人遇到这个困扰么?
model Y 适合外出露营,如果能外放电使用,体验感自然更加妙不可言

网友:
高压直流快充口输出进行逆变不就行了吗?

3000w的性能很好的逆变器也才2000元。

网友:
还是正浩

网友:
只能是淘宝卖的这种直流转的,没什么太好的方案。

网友:
有电动车何需户外电源。

网友:
网上搜一下 特斯拉外放电 有很多产品的

网友:
担心质保就买一个便携汽油发电机,说不定车子没电还能救急了,不要了还能卖掉

网友A:
买户外电源吧,别整天想从车上取电。不取还没事着火玩呢。我有个混动车,连USB的充电线都是专门买的移动电源,不敢碰车上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户外电源吧,别整天想从车上取电。不取还没事着火玩呢。我有个混动车,连USB的充电线都是专门买的移动电 ...

那 摇把式拖拉机 你肯定很喜欢,不挨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 摇把式拖拉机 你肯定很喜欢,不挨电

咱们说的是安全性,现在数据已经更新,着火的车是万分之0.96,好恐怖的数据,一万个车里就有差不多1个车着火,这种着火极大可能要车毁人亡。你看轮渡都不敢拉电瓶车。至于你说的拖拉机,根本就不是为了在路上奔跑的东西不是,那玩意出现的地方大多数田间地头。我当时买电平车是因为我开了20年的8缸车,傻傻的以为起码电瓶车有较快的起步速度,因为我起步特别快,因为我觉得这样才安全。但后来买了车才知道破电平车开起来有多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们说的是安全性,现在数据已经更新,着火的车是万分之0.96,好恐怖的数据,一万个车里就有差不多1个车着 ...

电车起步快 应该满足你了,是不是电车的动能回收制动很难受,油车的滑动摇自然很多。
电车自燃着火这个事情,上了贼船了就只能交个命运了,能做的就是控制在安全范围内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车起步快 应该满足你了,是不是电车的动能回收制动很难受,油车的滑动摇自然很多。
电车自燃着火这个事 ...

破电瓶车大脚踩下油门根本不动,要迟疑至少200毫秒,那个难受啊,不想提。只能轻轻给油起步,油门总是踩到底,我开油车20多年油门从没踩到过底。技术上能说得通,但早说啊,整天忽悠起步速度,就和谁都能掌控5秒破百一样。驾驶技术不好的起步就撞人了。然后是纯电的车根本就跑不快,至少在140这种常用速度无法长时间维持。后来想想也很合理,工厂里33kw的电机比小车都重,一个小破车怎么可能带个额定50kw的电机,无论是不是高频电机都不可能的,全是超功率的短时应用,安川的同步伺服电机,850W的短时间输出1800W也没一点问题,实际上安川850W的伺服额定功率也就300多瓦。都是利用同步电机特性超额使用。说中国造的电机超过日本欧洲我是完全不信的,因为厂里稍有性能的电机就没一个国产的。另外,别以为我开车不规矩,像我这种10年没有一个违章的司机绝对是万里挑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破电瓶车大脚踩下油门根本不动,要迟疑至少200毫秒,那个难受啊,不想提。只能轻轻给油起步,油门总是踩 ...

我开车到现在,从来没有油门踩到底。除了有次有个外卖员直接撞过来我才急刹过一次,平时连急刹都不会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破电瓶车大脚踩下油门根本不动,要迟疑至少200毫秒,那个难受啊,不想提。只能轻轻给油起步,油门总是踩 ...

汽车的电机功率确实很高的,
首先它的工作电压就给的很高500~800V,只需要100A轻轻松松就到50~80kW了;
其次转子结构,汽车电机转子是V型、V+1型.....等内嵌式磁体结构,可以塞入更多永磁体,转矩更强,而伺服电机转子用的表贴式磁体结构;
然后控制算法,汽车电机用MTPA(最大转矩电流比)控制,转矩=电磁转矩+磁阻转矩,而伺服电机是表贴式磁体,没有明显凸级效应,只有电磁转矩;
最后是绕组,汽车电机使用扁线,槽满率很高,大电流下发热更小,而伺服电机用的传统圆线;
总结就是汽车电机需要高功率密度,而伺服电机更侧重于精度。

随便找了篇文章,可以看看电机转子:
三大巨头电机转子技术对比!特斯拉、比亚迪、华为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再放点拆解报告,可以看看控制器:

你说加速慢极速低,这个不能一棍子打死所有国产电瓶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车的电机功率确实很高的,
首先它的工作电压就给的很高500~800V,只需要100A轻轻松松就到50~80kW了;

我觉得你太理论了,凭我开车多年的感受,想省油就不要快,想不快就功率小。你看比亚迪新出的秦dmi首先就是减小功率,尽量降低提速,这已经和多年前的车完全不一样了。这其实是装笔装不下去了。高频电机可以缩小体积但转速被提高,需要使用更复杂的结构降低转速,这个明年就会在各方面看出来了,目前使用的减速结构我看就三四年的寿命。目前的混动机构我觉得长安好一点,然后是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