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格力空调显示"oE"是什么故障?

楼主(2024-09-11):
如题,请教坛友,格力空调显示"oE"是什么故障?
出现此故障码后,不制冷了。
之前一直是好的,就这一个月来,反复出现了几次,有时过一两小时,有时过半天...又能恢复正常。有时半夜热醒,真是折磨人。
叫格力售后来看过,说是什么"强制除湿模式"....让我把空调遥控器电池拿掉,过一会再装上,按开机... 感觉这就是忽悠人的。

网友A:
oe估计是外机排气温度过高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e估计是外机排气温度过高保护了

应该不是吧。
有时刚开机10分多分钟也会报故障,而且是晚上10点多的时候。

楼主:
莫大的点评总是很犀利,哈哈

以前以为格力空调做得好,现在觉得也是一般般了,但是价格是贵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吧。
有时刚开机10分多分钟也会报故障,而且是晚上10点多的时候。

排气温度高不一定是气温高,散热片堵了,风扇不转,缺冷媒,堵管,控制板坏了,一切都有可能,先看看报错时室外机风扇转不转,只靠故障码无法定位故障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气温度高不一定是气温高,散热片堵了,风扇不转,缺冷媒,堵管,控制板坏了,一切都有可能,先看看报错 ...

好的,我观察下看看,谢谢。

网友B:
格力空调OE是除湿功能锁定了,你试一下用遥控器解锁。
对于格力空调遥控器上锁来说,非常简单,有时是无心之举,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格力空调遥控器上锁,但是怎样对格力空调遥控器解锁,还是有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对于遥控器上锁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力空调OE是除湿功能锁定了,你试一下用遥控器解锁。
对于格力空调遥控器上锁来说,非常简单,有时是无心 ...

不是啊。
出现此情况的时候,遥控器没上锁的,不是"童锁"。
遥控器放在桌子上,半夜出现此情况,遥控器无论怎样切换模式,也不能清除故障码。即使空调和遥控器全部断电,再开,过一会还是会报"oE"。
只能不管它,过个半天一天,再开机,又能制冷了。

网友:
可能是接地不良报警。
我以前的大金空调报的类似的代码,后来一查插头松了,接地不良。说明书也是这么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啊。
出现此情况的时候,遥控器没上锁的,不是"童锁"。
遥控器放在桌子上,半夜出现此情况,遥控器无 ...

这个是机器人自动回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机器人自动回答的

看着也像是AI的回答哈。
也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接地不良报警。
我以前的大金空调报的类似的代码,后来一查插头松了,接地不良。说明书也是这么写的 ...

我感觉是室外机有问题了,无奈需要高空作业,自己不能查看。
上次叫格力售后的来,开机看了下又能制冷了,对方拍照就走了....
如果是一直不制冷,反而应该更好解决了。

网友:
格力吹10年保修,叫售后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