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2032电池供电驱动负载出现电压骤降导致单片机重启?

楼主(2024-09-11):
电源是两个传音的CR2032纽扣电池并联,负载分别是蜂鸣器,三个1615的RGB灯珠,一个5MA的小电机。一个单片机,单片机是1.8V-5.5V,工作电流4.7MA左右。蜂鸣器和灯是一对,电机是一对,这两对不会同时启动。当电池耗电到2.5V以下时,驱动这两对都会导致电压骤降到1.8V以下,然后恢复到2.5V,导致单片机重启。因为板子空间有限,在电池输入口加了5个100UF的贴片电容,有所缓解,但还是有400MV的压降,一口气加了一个70000UF的超级电容,反而效果不好,有600MV的压降。问下各位两个问题,1.为什么加超级电容反而效果不好,2。有没有办法继续降低压降。蜂鸣器和电机现在已经是PWM驱动了。

网友:
CR2032  带载能力很弱的。当电池电压低于2.7V就可以认为没电了.低于 2.5V根本带不动负载。工作电流4.7mA绝对超过2颗2032的放电能力了。可以试试 2450电池行不行。
批量的话你可以要求电池厂家提供能量型的2032,会稍微好一点。但是锂锰电池低于2.7V基本算没电了。不要挣扎!
还有就是锂锰电池低温特性非常不好。在0度的时候带载能力非常弱。内阻会很大。
建议设计换电池或者换成可充的 LI2032或者工包电池。
你用的超级电容内阻如此之大,根本不能用于mA级的电路。换内阻更小的超级电容可以。但是超级电容体积比较大而且漏电比较大。

网友:
你要用功率型超级电容,容量小一点都可以。

网友:
电容上电到充满电,这个期间耗电够喝一壶

网友:
片式超级电容内阻非常大的。厂家只保证100欧的esr@1khz,dc esr估计上千欧,多次循环之后到2000欧以下,一般只能用于rtc掉电保持,带不动负载的。

网友:
购买电池要大电流放电的,类似动力电池

网友A:
电容前面加个二极管,防止单片机的电倒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前面加个二极管,防止单片机的电倒回去

这个方案应该最优,单片机供电单独用一路二极管隔离,二极管后面加个电容,就算外部支路瞬间电压跌落,单片机供电也不会马上拉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