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这个视频,你还认为那么多新能源刹车失灵的事故都是司机扯谎么

楼主(2024-09-11):
【看了这个视频,你还认为那么多刹车失灵的事故都是司机扯谎么?-哔哩哔哩】 https://b23.tv/UIoImOk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超级会员V7】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看了这个视频,你…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OhC2wsE4rmC_sTKAmrd9Q
提取码:9b3p
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 即可获取」
(31mb)

网友A:
亲历新能源刹车失灵,应该是程序问题,30码左右,刹车失灵,然后再重新踩,恢复。出现2次,第二次才重新踩的,第一次根本不知道咋办。然后我找400理论。400说不可能。直到过了几天有人低速追尾了,他也突然说这个问题。然后我叫他去骂。他是高配车,有记录。后来也没有骂赢,说他跟车距离太近。结果没有过几天程序升级。至今没有发现这种问题。
个人认为,新的品牌尽量多看多问,下手要千万注意。我们这个车就不公布品牌了。估计也快买不到了。

网友:
所以建议不要买新能源车,刹车失灵太可怕了,以前的自燃搞的沸沸扬扬也是不想承认。然后自燃频发,后来有人计算出来自燃率是万分之0.96。我的天,多可怕的数据啊

网友B:
不是一直说刹车系统和燃油车一样是独立的系统吗?不完全是软件控制的,不知道谁说了谎

网友:
生命只有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直说刹车系统和燃油车一样是独立的系统吗?不完全是软件控制的,不知道谁说了谎 ...

特斯拉不代表国产的电车,涉及安全请独立考核车型,不容易掉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直说刹车系统和燃油车一样是独立的系统吗?不完全是软件控制的,不知道谁说了谎 ...

刹车踏板,前半截行程机械刹车一般都调成不介入,全部由驱动电机反向力矩提供制动力,随着车速要动态调整,如果传感器断线,接触不良,或者受到严重干扰,刹车就出问题,想想就可怕。

网友:
新版本系统出来我想都不想去看的,最多也是升级到次新甚至次次新的版本,避免当小白鼠踩坑,
新事物不也是一样的嘛,电动车就和新出来的操作系统或者app什么的一样,哪有没坑的,Windows直到淘汰了的版本补丁都没有打全,更别说找两个外包公司做出来的软件甚至硬件系统会没有bug的,在他们眼里电动车无非就是一个手机而已,哪里是什么涉及人命大事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历新能源刹车失灵,应该是程序问题,30码左右,刹车失灵,然后再重新踩,恢复。出现2次,第二次才重新踩 ...

后台的数据,厂家随时可以改的,甚至厂家“聪明点”都可以做到发生事故后后台数据自动改,所以这种用后台数据鉴定的把戏本身就毫无可信度。

网友:
电车出现刹车失灵故障,车主除了早前已预先安装的脚踏板摄像头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自证清白的办法。

包括网约车司机,即使车内那么多的摄像头,只要没拍到他脚部的动作,都是无法证明他踩的是油门还是刹车。所以车主一旦遇到这种事情,就是陷入无穷的被动,甚至赔的倾家荡产。

搞电子调试的都知道,找到自己程序里面偶尔才会复现的bug,有时候都需要花好大的力气,甚至耗费几个月的时间。这里是找到别人庞大汽车系统的偶发性bug来证明自己,那就是完全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历新能源刹车失灵,应该是程序问题,30码左右,刹车失灵,然后再重新踩,恢复。出现2次,第二次才重新踩 ...

说这么多,什么车,哪一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