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强北天又塌了?苹果二手机大范围被锁机,一大波老板原地破产

楼主(2024-09-12):
【华强北天又塌了?苹果二手机大范围被锁机,一大波老板原地破产!-哔哩哔哩】 https://b23.tv/GY6cbth

楼主:
iOS 18 后,所有之前更换过不明来源部件的苹果手机都会被锁?

(主板、电池、屏幕、摄像头)都会被锁。

楼主:
ID机是指已经被记住报失的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ID机是指已经被记住报失的机器?

不用报失,是需要登录原机的Apple ID才能解锁,如果原机是被盗的机器,新机主100%不知道原机主的Apple ID密码呀。

除非两台机器都是自己的,各坏了不同的地方,去华强北找人凑成一台好的,这个情况才有可能登录原Apple ID解锁配件。

网友:
啥时候,咱们产品也这么扬眉吐气一番。
后盖都是唯一id。

网友:
又要新生ID修复的产业了

网友:
现在很多被偷的iphone基本上就是拿去拆机了,而且基本上都是最终会被送到华强北。

网友A:
这样偷苹果机就没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偷苹果机就没价值了

+1
主要针对偷/抡苹果机就没价值了,就没人偷抢苹果手机了,
自己的正常二手机取消ID邦定即可,

网友B:
应该是为了卖新机器,本来想买二手iphone的人,只能去买全新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为了卖新机器,本来想买二手iphone的人,只能去买全新的了

二手iPhone还是可以卖的,解除Apple ID绑定恢复出厂设置就行了,正常卖机器前都会这么操作的,只有丢失或被偷的机器才无法解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二手iPhone还是可以卖的,解除Apple ID绑定恢复出厂设置就行了,正常卖机器前都会这么操作的,只有丢失或 ...

这样确实好,没人偷iphone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确实好,没人偷iphone了

其实iPhone一直都有ID锁的,早期在指纹解锁模块上,后期在人脸识别模块上,换屏只需要将这两个模块拆下来移植回去就行。

令华强北天塌了的是本来以为没锁的屏幕在软件更新后锁了,这样他们现在手上囤的屏相当于全部报废,损失惨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iPhone一直都有ID锁的,早期在指纹解锁模块上,后期在人脸识别模块上,换屏只需要将这两个模块拆下来 ...

只能强制降级系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能强制降级系统了。

据我所知,苹果系统不支持降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据我所知,苹果系统不支持降级

iOS 18 还没发布正式版,目前 iOS 17.6.1 没有关闭验证,可以降级到这个版本。

网友:
之前用itunes恢复ipad可以到新机状态,正常设置ID就可以。现在用tunes恢复完提示此ipad曾经登录哪个ID,让输入ID 密码激活。

网友:
11楼大师的解释简单易懂,这次升级看来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