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合力为电能计量芯片HLW8012的调试问题

楼主(2024-09-12):
如题,我自己diy了一个智能插座,用HLW8012计量,调试时在第一步测量电压时就遇到困难了。

HLW8012通过第4脚V2P输入电压采样信号,从CF1上输出PWM,通过测量PWM的脉宽来计算频率,进一步计算出电压值(和电流值)。

我现在的电路结构是市电L/N输入后经过非隔离降压产生12V和5V给继电器和HLW8012供电,参考地是N线。

为了走线方便,我没有直接把火线接到电压采样电阻(4个470k和1个1k组成的分压电路)上,而是经过继电器后再接的(这不一定合适,但不是当前问题所在)。

为了调试安全,我是用可调电源输出30V DC给板子的,此时非隔离ACDC是能正常工作的。

我能测量到HLW8012的CF1引脚上输出的PWM波形,但是问题有二:
(1)输出频率是非常不稳定的,从数Hz至44Hz不停波动。
(2)我根据公式计算,在30V输入电压时,按道理应该有接近200Hz才正常,现在示波器看到的最大才44Hz,相去甚远。

不知道测直流电时HLW8012本身就不能正常工作还是怎么回事,总之现在没法正确测量电压(更别说电流和功率了)。

另外我有个跟官方设计不同的地方就是V1P和V1N的输入是反过来的(同样是为了走线方便),不知道这样对测量会有什么影响。不过现在还没到这一步。

我小量制作也没法寻求官方支持,所以请有经验的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以下是相关电路:

//edit:补充说明V1P/V1N的输入

网友:
应该必须接交流的把

网友A:
这家公司服务与技术支持还行,联系他们索取相关资料和评估板,对比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家公司服务与技术支持还行,联系他们索取相关资料和评估板,对比下就知道了。 ...

谢谢,我联系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