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过去了,win10还是存在修改文件名卡顿的情况

楼主(2024-09-13):
平时需要整理电子发票,要一个一个对pdf文件修改统一格式的文件名。

现在的现象是,对pdf修改文件名,点F2或者单击后再单击,进入文件名修改模式,这个步骤完全不卡。

接着对文件名进行键盘的操作,比如删除,粘贴、键入字符,就要等个2秒左右才会有反应。

记得这个bug在2019年第一次装win10时候就有,
后来应该是2021年左右,这个bug消失了。
最近,发现这个bug又回来了。
我是一直保持系统更新的。

楼主:
计了个时,键盘输入生效的反应时间不是2秒,是5秒。

网友A:
特殊文件夹里面操作还是任意盘符下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殊文件夹里面操作还是任意盘符下都这样

任意地方。

OneDrive下的文件修改文件名会多一个毛病,就是会自动全选,导致输入下一个字符后,会把前面的所有字符给删除。

BUG老多了。

网友:
win10 输入法的问题?

网友A:
7蛮好用,看不出10优越性在哪里

楼主:
应该不是,修改文件夹的名字没有卡顿,目前只发现修改pdf文件名会出现5秒以上的卡顿。

网友:
引用 网友A:
7蛮好用,看不出10优越性在哪里

新电脑win7彻底废了。。而且底层安全性实在不行,针对性的病毒秒破。

网友B:
有无装百度云盘?
出现过一些情况下excel文件重命名都会卡成狗,最后是百度云盘的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无装百度云盘?
出现过一些情况下excel文件重命名都会卡成狗,最后是百度云盘的锅 ...

电脑卸载页面里面搜过了,没有百度云。

百度云就平时临时用就装一下,用完立马卸载。

网友:
杀毒软件关了试下

楼主:
可能是跟它有关系。

刚刚试了,关闭杀毒软件后,pdf改文件名不卡了。

然后杀毒软件再打开,也没卡了。

是windows自带的杀毒软件。

网友C:
是不是有预览功能?把预览关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预览功能?把预览关了试试

没有什么预览。

网友:
这种的,我选择 bat 配合 rename 实现。

编好代码一键执行。 卡?那我摸鱼去

网友D:
这个跟硬盘速度以及所在目录文件数也有关系

试过桌面几乎放满图标,文件改名卡顿2秒左右

在桌面一个比较空的文件夹里面,修改文件名字,不会卡顿

另一台电脑硬盘好点,桌面也几乎放满,不会明显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跟硬盘速度以及所在目录文件数也有关系

试过桌面几乎放满图标,文件改名卡顿2秒左右

今天不卡了,目前还不知道是因为昨天半夜清了回收站,
还是因为关闭又打开了一下安全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