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文件加锁了,咋去掉?

楼主(2024-09-13):
重做了系统,现在打不开了。。。

网友A:
在文件上右击,看看“属性”小窗口的右下角有没有“解除锁定”这个项,如果有,勾选上即可。

网友:
奇怪,第一次见文件加锁?难道是文件加密?如果是加密的话,没有保存密钥文件的话。。。

网友:
把新系统的用户名和密码改成和重做系统前一致,应该就好了。应该是老系统磁盘选择了BitLocker加密。

网友:
应该是类似的现象: 我重装WIN11后, 整个硬盘有个叹号, 里面的文件大部分可见可打开, 部分文件不可见,everything也搜不到, 但地址栏输入绝对地址 则可以打开。

搜了, 也说是bitlocker问题,没试,不知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文件上右击,看看“属性”小窗口的右下角有没有“解除锁定”这个项,如果有,勾选上即可。

谢谢。

推不动了。。。

网友:
知道是啥软件加密的吗
太好的软件

网友:
这是win系统的EFS,如果重装系统前没备份证书文件,可以尝试恢复被删系统的密钥文件,如果无法恢复,那么无解,被加密的文件直接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