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K210使用指南 -CanMV版 V1.0》第十四章 按键输入实验

楼主: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DNK210开发板
2)购买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768499342659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47618-1-1.html
4)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5)正点原子手把手教你学ESP32S3快速入门视频教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H4y1W7Tc
6)正点原子FPGA交流群:132780729

第十四章 按键输入实验

       本章实验将介绍如何使用CanMV让Kendryte K210获取板载按键的状态。通过本章的学习,读者将学习到在CanMV下读取Kendryte K210的GPIO上的高低电平状态。
       本章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14.1 maix.GPIO模块介绍
       14.2 硬件设计
       14.3 程序设计
       14.4 运行验证

       14.1 maix.GPIO模块介绍
       有关maix.GPIO模块的介绍,请见第12.1小节《maix.GPIO模块介绍》。

       14.2 硬件设计

       14.2.1 例程功能
       1. 当KEY0按键被按下后,双色LED的红灯亮起,反之熄灭
       2. 当KEY1按键被按下后,双色LED的蓝色亮起,反之熄灭
       3. 当KEY2按键被按下后,蜂鸣器发声,反之不发声

       14.2.2 硬件资源

       1. 双色LED
              LEDR - IO24
              LEDB - IO25

       2. 蜂鸣器 - IO17

       3. 独立按键
              KEY0按键 - IO18
              KEY1按键 - IO19
              KEY2按键 - IO16

       14.2.3 原理图
       本章实验内容,需要读取独立按键连接IO上的电平状态,正点原子DNK210开发板上独立按键的连接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第十四章
图14.2.3.1 独立按键连接原理图

       通过以上原理图可以看出,KEY0按键、KEY1按键和KEY2按键对应的IO编号分别为IO18、IO19和IO16,当独立按键没有被按下时,其对应的IO将处于悬空状态,此时读取到的电平将由IO的上下拉决定,当独立按键被按下后,其对应IO的电平将被拉低。

       14.3 程序设计

       14.3.1 maix.GPIO模块
       有关maix.GPIO模块的介绍,请见第14.1小节《maix.GPIO模块介绍》。

       14.3.2 程序流程图

第十四章
图14.3.2.1 按键输入实验流程图

       14.3.3 main.py代码
       main.py中的脚本代码如下所示:
from board import board_info
from fpioa_manager import fm
from maix import GPIO

# 为IO分配相应的硬件功能
fm.register(board_info.LEDR, fm.fpioa.GPIO0)
fm.register(board_info.LEDB, fm.fpioa.GPIO1)
fm.register(board_info.BEEP, fm.fpioa.GPIO2)
fm.register(board_info.KEY0, fm.fpioa.GPIOHS0)
fm.register(board_info.KEY1, fm.fpioa.GPIOHS1)
fm.register(board_info.KEY2, fm.fpioa.GPIOHS2)

# 构造GPIO对象
ledr = GPIO(GPIO.GPIO0, GPIO.OUT)
ledb = GPIO(GPIO.GPIO1, GPIO.OUT)
beep = GPIO(GPIO.GPIO2, GPIO.OUT)
key0 = GPIO(GPIO.GPIOHS0, GPIO.IN, GPIO.PULL_UP)
key1 = GPIO(GPIO.GPIOHS1, GPIO.IN, GPIO.PULL_UP)
key2 = GPIO(GPIO.GPIOHS2, GPIO.IN, GPIO.PULL_UP)

while True:
    # 读取按键状态,并做相应的按键解释
    if key0.value() == 0:
        ledr.value(0)
    else:
        ledr.value(1)
    if key1.value() == 0:
        ledb.value(0)
    else:
        ledb.value(1)
    if key2.value() == 0:
        beep.value(1)
    else:
        beep.value(0)

       可以看到,首先为使用到的IO分配相应的硬件功能,接着是构造GPIO对象,特别的,独立按键相关的GPIO对象都被初始化为上拉输入模式,以读取独立按键的状态,最后在一个循环分别读取KEY0按键、KEY1按键和KEY2按键对应的GPIO输入电平,以判断独立按键是否被按下,若KEY0按键被按下,则控制对应的GPIO输出低电平以控制红色LED亮起,反之则控制对应的GPIO输出高电平以控制红色LED熄灭,KEY1按键和KEY2按键的读取和按键解释同理。

       14.4 运行验证
       将DNK210开发板连接CanMV IDE,并点击CanMV IDE上的“开始(运行脚本)”按钮后,此时,若按下板载的KEY0按键,则能看到双色LED的红色亮起,释放KEY0按键后,双色LED的红色熄灭,若按下KEY1按键,则能看到双色LED的蓝色亮起,释放KEY1按键后,双色LED的蓝色熄灭,若按下KEY2按键,则能听到蜂鸣器发声,释放KEY2按键后,蜂鸣器不发声,这与理论推断的结果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