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K210使用指南 -CanMV版 V1.0》第十五章 按键中断实验

楼主: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DNK210开发板
2)购买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768499342659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47618-1-1.html
4)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5)正点原子手把手教你学ESP32S3快速入门视频教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H4y1W7Tc
6)正点原子FPGA交流群:132780729

第十五章 按键中断实验

       本章实验将介绍如何使用CanMV让Kendryte K210通过中断的方式获取板载按键的状态。通过本章的学习,读者将学习到在CanMV下Kendryte K210的GPIO输入中断的使用。
       本章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15.1 maix.GPIO模块介绍
       15.2 硬件设计
       15.3 程序设计
       15.4 运行验证

       15.1 maix.GPIO模块介绍
       有关maix.GPIO模块的介绍,请见第12.1小节《maix.GPIO模块介绍》。

       15.2 硬件设计

       15.2.1 例程功能
       1. 当KEY0按键被按下后,双色LED的红灯切换亮灭状态

       15.2.2 硬件资源

       1. 双色LED
              LEDR - IO24

       2. 独立按键
              KEY0按键 - IO18

       15.2.3 原理图
       本章实验内容,需要通过KEY0按键按下是产生的下降沿触发GPIO的中断,正点原子DNK210开发板上KEY0按键的连接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第十五章
图15.2.3.1 KEY0按键连接原理图

       通过以上原理图可以看出,KEY0按键对应的IO编号为IO18,当KEY0按键被按下后,其对应IO的电平将变为低电平。

       15.3 程序设计

       15.3.1 maix.GPIO模块
       有关maix.GPIO模块的介绍,请见第15.1小节《maix.GPIO模块介绍》。

       15.3.2 程序流程图

第十五章
图15.3.2.1 按键中断实验流程图

       15.3.3 main.py代码
       main.py中的脚本代码如下所示:
from board import board_info
from fpioa_manager import fm
from maix import GPIO
import time

# 为IO分配相应的硬件功能
fm.register(board_info.LEDR, fm.fpioa.GPIO0)
fm.register(board_info.KEY0, fm.fpioa.GPIOHS0)

# 构造GPIO对象
ledr = GPIO(GPIO.GPIO0, GPIO.OUT)
key0 = GPIO(GPIO.GPIOHS0, GPIO.IN, GPIO.PULL_UP)

# 配置GPIO对象的中断
def key_irq_handler(key):
    global key0
    global ledr
    time.sleep_ms(20)
    if key is key0 and key.value() == 0:
        ledr.value(not ledr.value())
key0.irq(key_irq_handler, GPIO.IRQ_FALLING, GPIO.WAKEUP_NOT_SUPPORT, 7)

while True:
    pass

       可以看到,首先为使用到的IO分配相应的硬件功能,接着是构造GPIO对象,接着就是为KEY0按键对应GPIO对象配置中断,在中断服务函数key_irq_handler()中可以看到有一个20毫秒的延时,这是为了实现按键消抖,但不建议读者在实际的应用中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添加延时,因为中断服务函数的执行应该要尽可能的快,如果需要在中断中执行比较耗时的事务,建议将该事务分为上下文进行执行,从而减少中断服务函数执行的时间。

       15.4 运行验证
       将DNK210开发板连接CanMV IDE,并点击CanMV IDE上的“开始(运行脚本)”按钮后,此时,若按下板载的KEY0按键,则能看到双色LED的红色LED切换了亮灭状态,多次按下KEY0按键,双色LED的红色LED也将多次切换亮灭状态,这与理论推断的结果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