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挥发性洗板水,如何保存的问题

楼主(2024-09-13):
淘宝买的3000g 装的洗板水,塑料瓶装的。

曾经专门测试过,
在未开封的情况下,平均每天挥发掉10g,
开封后开始使用后,即使瓶盖拧紧,也会每天跑掉20g。
瓶盖密封组逐渐会有问题,然后跑的更快了。平均3个月边用边跑,用的频率不高,也基本挥发干净了。

===

这种应该用什么容器和密封手段去保存它,能保存上一年就很好了。

像以前那种老式的注射液玻璃瓶+原配塞子可以吗?感觉塞子应该会被腐蚀。

楼主:
之前记录的,
4月11日,重量2980g,
4月18日,重量2909g,

7天跑掉了71g,每天不是很均匀,可能跟天气温度也有关系。

网友:
用饮料瓶呢?

网友:
这种桶不行,即使是酒精也能挥发掉,如果盖里有毛刺或者裂了甚至不如装着针头不密封的点胶瓶。
用塑料袋盖住瓶口再拧紧盖子有改善,但是瓶口如果有褶皱叠起来了可能反而更差。

白色或蓝色不透明的PE圆形试剂瓶(有些就用这种瓶子卖)比这种桶好一点,但是也会因为瓶口不平整或做的不好密封差而挥发,也不能放多年。

PE塑料瓶实际上也能通过材料缓慢渗透,洗板水不明显,但是低分子量的烷烃类很明显,没开封的放一年只剩个底了。

铁桶的洗板水稍微好一点,但是非常挑铁桶,有的瓶口做工不好,反而漏的快,底部锈了也会漏。

玻璃瓶确实是最好的选择,我有玻璃瓶装的废洗板水,存放了很多年也没有干。
但是玻璃瓶绝对不可以是橡胶塞,必须是那种半透明的塑料塞,塑料塞外部最好还有一个可以旋的盖子。
金属盖子也不行,因为内部密封是橡胶的,会溶掉。

洗板水对温度非常敏感,必须是避光阴凉处,扁铁桶的甚至可以非常灵敏的探测房间开窗造成的温度波动发出声响,我不知道具体多少度,但是扁铁桶鼓起和收缩的温度绝对就是洗板水长期存放的需要关注的临界值,按感觉,这个温度低于30度,有可能低于25度。

这个温度对于南方来说可能不切实际,所以容器必须能承受一定的气压而不泄漏,这就是我前面说玻璃瓶塑料塞的外部最好还有一个可以旋的盖子的原因,因为可以防止气压太大把盖子顶起来。

网友:
没办法的,用得少的话买最小瓶装的,用完再买。

楼主:
我记得大部分塑料,都会被洗板水直接溶解掉。

之前有一次用洗板水泡板,泡完发现,上面的黑色蜂鸣器化了一半。

还有一次用洗板水去洗白色遥控器上的胶,结果越洗越糟糕,白色塑料都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记得大部分塑料,都会被洗板水直接溶解掉。

之前有一次用洗板水泡板,泡完发现,上面的黑色蜂鸣器化了 ...

蜂鸣器和连接器买耐高温的,一般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和连接器买耐高温的,一般会好很多

耐高温的我知道,不会被溶解。

我突然想到,可以不可以用汽油桶。

洗板水的性质应该跟汽油差不多。

楼主:
小型汽油桶,类似这样

网友:
尽量买小瓶装的,用完了再买,像一楼这种一大桶开封后尽量找玻璃瓶容易分装,挥发到后面,效果差很多

网友:
我用的是玻璃瓶配橡胶的塞子,挥发较慢。只是橡胶的塞子会膨胀变大,不容易盖回去。

网友:
我买的属牛的试剂瓶,还是会挥发,但不多

网友:
我家户外铝水壶 、油壶 很多。
也拿来装洗板水、香蕉水什么的。挺好的。
需要另配个硅胶密封圈 、原来的塑料盖子不要,车了几个铝盖替代。
--------
新买的话,我觉得老式电木盖的军绿水壶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耐高温的我知道,不会被溶解。

我突然想到,可以不可以用汽油桶。

洗板水的性质跟汽油完全不一样,不一定兼容,带油漆的,一定不行。

楼主:
买了3个这种瓶子试试看了,如果盖子不被腐蚀掉,那就非常合适了。

拼多多 5.5元一个,搜索“空酒瓶”可以找到。

网友:
我买的维修佬小铁桶装的,一年半了,用了几次,感觉没跑掉多少,还是那么重。

网友B:
买过好几种的分装瓶,这个最好用,除了贵,没毛病,分装出来感觉不到跑。 泵头也好用。

大瓶买维修佬850金属壶装的,也没什么感觉。

网友:
玻璃瓶+木塞(包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过好几种的分装瓶,这个最好用,除了贵,没毛病,分装出来感觉不到跑。 泵头也好用。

大瓶买维修佬850金 ...

哈,我也正想推荐这个瓶。
上周才买,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3个这种瓶子试试看了,如果盖子不被腐蚀掉,那就非常合适了。

拼多多 5.5元一个,搜索“空酒瓶”可以 ...

最好选用硅胶的塞子

网友:
这种,便宜好用,要买加厚款。按的时候感觉到要用力,泵头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我也正想推荐这个瓶。
上周才买,很好用。

用了一年多了,真心好用,密封,防溅,按压丝滑。拧好,用完黄色盖子盖好,感觉不到有挥发的。我起码买过5-6种便宜货,没一个好用的,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一样的维修佬小铁桶装,可以一直存放,要用的时候就倒一点到自带的铁瓶盖上,用画笔蘸着刷电路板。

网友:
必须铁罐严密,多层封口

楼主:
装了2瓶洗板水,2瓶刚好称重都是2135克,过几天看看减少了多少克,
还有瓶口的高分子酒塞材料看看有没有发生腐蚀。

楼主:
两天过去了,盖子没腐蚀,洗板水1g都没少。

这个瓶子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过好几种的分装瓶,这个最好用,除了贵,没毛病,分装出来感觉不到跑。 泵头也好用。

大瓶买维修佬850金 ...

我也买了这种,就是密封垫质量太差,也容易漏气。不知有没有改进款的

网友:
用蜡烛封口试试

楼主:
25楼的那种玻璃瓶子+自带的高分子酒塞,已经测试没问题了。

瓶口是要经常打开取液体的,永久固封肯定是不得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