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仪器可以检测电感啸叫

楼主(2024-09-14):
一个IMU板子用DC-DC供电,怀疑是DC-DC的电感啸叫影响了板子上的IMU,而且这个啸叫频率超过了音频范围,大概在几十KHz左右。
有什么仪器可以检测这个啸叫频率吗?

网友A:
有一种高科技仪器,不知道你听说过没,就是示波器

网友:
啸叫不是电感就是瓷片电容,大概率是瓷片电容。在源头换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就好了。

网友:
声学成像仪

网友:
几毛钱搞个驻极体话筒,话筒用一个运放放大一下进示波器,话筒贴近电感采集音频,示波器上看波形,如果是幅度不大的单音说明需要加固电感,比如用胶。如果有好多频率尤其是低频成分大说明不正常需要调整电路参数。一般有问题以后,不止电感叫电容都能叫唤,吱吱的那种。出声器件必须要解决,除了声音烦人也会让电路板震动降低可靠性。出售驻极体话筒,每只1800w欧元

网友:
频率低还是麦克风模块,十几块的模块也挺高灵敏度。
频率高压电陶瓷呗

注意测的时候不能靠太近,频率高的话有可能也有电信号的干扰。做好隔离

网友:
不仅电感会啸叫,电容也会啸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高科技仪器,不知道你听说过没,就是示波器

那请问高科技示波器怎么测电感啸叫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高科技示波器怎么测电感啸叫呢

看PWM占空比抖动,抖动的周期就是啸叫的周期.

网友:
打胶消震,用排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