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双H桥驱动42步进电机有什么坑

楼主(2024-09-14):
各位做过步进电机驱动的大佬,帮忙看看这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驱动IC是8870

网友A:
两相四线?
原理上没问题,两组线圈,切换两组线圈的极性。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每个节拍持续多长时间,这个我不知道软件好不好写。
一般不会这么设计,对于两相四线,我之前都是直接使用集成的芯片,这种芯片可以细分角度,能更好的控制旋转角度,比如一个完整的节拍对应多少度,可以做的很小(当然和步进电机本身也有关系),以及很方便控制旋转速度等。
如果自己做双桥,需要软件那边很精确的控制最小旋转角度,硬件双h不难,难得是软件。因为我不会软件,可能自认为很难吧。

网友B:
反正我用H桥芯片直接驱动57电机感觉非常好,负载比较平衡,间歇工作,当然是不用半流锁定,不用细分,优点多多,电机和芯片都不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用H桥芯片直接驱动57电机感觉非常好,负载比较平衡,间歇工作,当然是不用半流锁定,不用细分,优点 ...

主要还是看需求,有些场合需要细分,以及电流可调。
如果没有,那你这个也挺好的。我们之前最早也是自己搭h桥,软件不太理解原理,经常不是电机发烫就是电机只抖不转,各种异常状态。然后怀疑硬件问题。
所以后面直接采用集成的方案,软件都不用了解原理,照着网上的代码发节拍。所以一直觉得软件很难,可能是没有遇到比较牛逼的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相四线?
原理上没问题,两组线圈,切换两组线圈的极性。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每个节拍持续多长时间,这个 ...

是的,2相4线,刚开始是准备专用驱动来弄,发现IO不够用,选H桥驱动。不知道这个调试精度是否有影响,42步进,转矩角是1.8,200拍转一周,不知道换相是否有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用H桥芯片直接驱动57电机感觉非常好,负载比较平衡,间歇工作,当然是不用半流锁定,不用细分,优点 ...

另外需要用磁编码器来做反馈吗?目前是先弄了个磁编码器小板,是否有什么方法把这个反馈给优化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2相4线,刚开始是准备专用驱动来弄,发现IO不够用,选H桥驱动。不知道这个调试精度是否有影响,42 ...

H桥驱动步进电机需要4个IO,专用驱动只需要两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桥驱动步进电机需要4个IO,专用驱动只需要两个。

要做到静音,还是专用驱动比较好。当然,成本差多了去了。

网友:
你搜搜,有开源的项目就是2片H桥+磁编来推步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要做到静音,还是专用驱动比较好。当然,成本差多了去了。

不要求静音的话HR4988也就两三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做到静音,还是专用驱动比较好。当然,成本差多了去了。

今天上午试了下,噪声果然大,不知道有没有好的优化方法。不行的话还得弄专用驱动,TMI8421,2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求静音的话HR4988也就两三块钱。

大佬,这个驱动IC也达不到静音效果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上午试了下,噪声果然大,不知道有没有好的优化方法。不行的话还得弄专用驱动,TMI8421,2块多。 ...

2块多的芯片就不用想了,
当然程序要是写得好,也能静音方面有不少的优化,但比起专用芯片,多少还是差哪么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2块多的芯片就不用想了,
当然程序要是写得好,也能静音方面有不少的优化,但比起专用芯片,多少还是差哪 ...

G大师推荐的4988和TI/Allegro的专用驱动区别是啥,看起来是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驱动IC也达不到静音效果吗

4988就是最烂大街的型号,哪来的静音效果……

要静音就用ADI/TMC的TMC2208或者国产的ATD5833,低速可以做到完全静音,封装和4988兼容,除了几个配置脚功能定义有区别,基本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G大师推荐的4988和TI/Allegro的专用驱动区别是啥,看起来是一样

HR4988就是国产山寨版的A498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用H桥芯片直接驱动57电机感觉非常好,负载比较平衡,间歇工作,当然是不用半流锁定,不用细分,优点 ...

大佬,我这个驱动电机发热,运行不太稳,放到桌子上哐哐。驱动方面有什么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这个驱动电机发热,运行不太稳,放到桌子上哐哐。驱动方面有什么建议 ...

你两相交叉了?

网友:
确实需要先确保线序接的没问题才行,否则尤其a+a-和b+b-,a不能和b交叉接错……

楼主:
按照4拍,GPIO中间延时。
A+ A- B+ B-
   {1, 0, 1, 0},
   {1, 0, 0, 1},
   {0, 1, 0, 1},
   {0, 1, 1,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