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K210使用指南 -CanMV版 V1.0》第十八章 machine.Timer类实验

楼主: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DNK210开发板
2)购买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768499342659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47618-1-1.html
4)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5)正点原子手把手教你学ESP32S3快速入门视频教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H4y1W7Tc
6)正点原子FPGA交流群:132780729

第十八章 machine.Timer类实验

       本章将介绍machine模块中的Timer类,即定时器类。通过本章的学习,读者将学习到machine模块中Timer类的使用。
       本章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18.1 machine.Timer类介绍
       18.2 硬件设计
       18.3 程序设计
       18.4 运行验证

       18.1 machine.Timer类介绍
       machine.Timer类是machine模块内提供的类,该类主要用于访问和控制Kendryte K210硬件上的定时器,硬件定时器可以用来定时触发任务或者处理任务,当到了设定的时间,硬件定时器便会触发中断,并且硬件定时器的计时精度相比软件定时器要高得多。CanMV中的machine.Timer类定义了在给定时间段(或在一段延迟后执行一次回调)指定回调的基本操作,并同时可以配置machine.PWM类实现使用硬件定时器输出PWM,其中machine.PWM类将在后续的章节中进行讲解。
       machine.Timer类提供了Timer构造函数,用于创建一个Timer对象,Timer构造函数如下所示:
class Timer(id, channel, mode=Timer.MODE_ONE_SHOT, period=1000, unit=Timer.UNIT_MS, callback=None, arg=None, start=True, priority=1, div=0)

       通过Timer构造函数可以通过指定参数创建并初始化一个Timer对象。
       id指的是定时器的编号,可以是Timer.TIMER0、Timer.TIMER1或Timer.TIMER2,它们分别对应Kendryte K210硬件上的定时器0、定时器1和定时器2。
       channel指的是定时器的通道编号,可以是Timer.CHANNEL0、Timer.CHANNEL1、Timer.CHANNEL2或Timer.CHANNEL3,它们分别对应Kendryte K210硬件定时器的通道0至通道3。
       mode指的是Timer对象的模式,当为Timer.MODE_ONE_SHOT时,Timer对象会在超时一次后自动停止(单次定时器),当为Timer.MODE_PERIODIC时,Timer对象会在超时后自动重新开始计时,直到被手动停止计时(周期定时器),当为Timer.MODE_PWM时,Timer对象将用于配合machine.PWM类生成PWM。
       period指的是Timer对象的超时时间,具体的时间单位由unit参数决定。
       unit指的时Timer对象超时时间的单位,可以是Timer.UNIT_S、Timer.UNIT_MS、Timer.UNIT_US或Timer.UNIT_NS,它们分别对应秒、毫秒、微秒和纳秒。
       callback指的是Timer对象的超时回调函数,Timer对象将在计时超时后指定该函数,需要注意的是,该函数是在中断上下文中被指定的。
       arg指的是传递给Timer对象超时回调函数的参数。
       start指的是是否在Timer对象构造成功后便开始计时,当为True时,Timer对象会在被构造成功后便开始计时,当为False时,Timer对象在被构造成功后并不会开始计时。
       priority指的是Timer对象对应硬件定时器的中断优先级,可以指1~7,数值越小,中断优先等级越高。
       div指的是Timer对象对应硬件定时器的分频系数。
       Timer构造函数的使用示例如下所示:
from machine import Timer

def timer_timeout_cb(timer):
    print("Timer timeout!")

timer0 = Timer(Timer.TIMER0, Timer.CHANNEL0, mode=Timer.MODE_PERIODIC, period=500, unit=Timer.UNIT_MS, callback=timer_timeout_cb, arg={"id": Timer.TIMER0}, start=False, priority=1, div=0)

       machine.Timer类为Timer对象提供了start()方法,用于开启Timer对象的计时,start()方法如下所示:
Timer.start()

       start()方法用于开启Timer对象的计时,方法执行后,Timer对象便开始计时。
       start()方法的使用示例如下所示:
from machine import Timer

timer = Timer(Timer.TIMER0, Timer.CHANNEL0, start=False)
timer.start()

       machine.Timer类为Timer对象提供了stop()方法,用于停止Timer对象的计时,stop()方法如下所示:
Timer.stop()

       stop()方法用于停止Timer对象的计时,方法执行后,Timer对象便会停止计时,也不会再执行超时回调函数。
       stop()方法的使用示例如下所示:
from machine import Timer

timer = Timer(Timer.TIMER0, Timer.CHANNEL0, start=True)
timer.stop()

       machine.Timer类为Timer对象提供了restart()方法,用于重新开始Timer对象的计时,restart()方法如下所示:
Timer.restart()

       restart()方法用于重新开始Timer对象的计时,不论Timer对象是否处于计时状态,当restart()方法执行后,Timer对象便会重新开始计时。
       restart()方法的使用示例如下所示:
from machine import Timer

timer = Timer(Timer.TIMER0, Timer.CHANNEL0, start=True)
timer.restart()

       18.2 硬件设计

       18.2.1 例程功能
       1. 创建一个超时周期为500毫秒的周期定时器,并再其超时回调函数中控制红色LED切换亮灭状态
       2. 按下KEY0按键后启动周期定时器计时
       3. 按下KEY1按键后停止周期定时器计时

       18.2.2 硬件资源

       1. 双色LED
              LEDR - IO24

       2. 独立按键
              KEY0按键 - IO18
              KEY1按键 - IO19

       18.2.3 原理图
       本章实验内容,主要讲解machine.Timer类的使用,无需关注原理图。

       18.3 程序设计

       18.3.1 machine.Timer类
       有关machine.Timer类的介绍,请见第18.1小节《machine.Timer类介绍》。

       18.3.2 程序流程图

图18.3.2.1 machine.Timer类实验流程图

       18.3.3 main.py代码
       main.py中的脚本代码如下所示:
from board import board_info
from fpioa_manager import fm
from maix import GPIO
import time
from machine import Timer

fm.register(board_info.LEDR, fm.fpioa.GPIO0)
fm.register(board_info.KEY0, fm.fpioa.GPIOHS0)
fm.register(board_info.KEY1, fm.fpioa.GPIOHS1)
ledr = GPIO(GPIO.GPIO0, GPIO.OUT, value=1)
key0 = GPIO(GPIO.GPIOHS0, GPIO.IN, GPIO.PULL_UP)
key1 = GPIO(GPIO.GPIOHS1, GPIO.IN, GPIO.PULL_UP)

# Timer超时回调函数
def timer_timeout_cb(timer):
    arg = timer.callback_arg()
    if arg["id"] == Timer.TIMER0:
        ledr.value(not ledr.value())

# 构造Timer对象
timer0 = Timer(Timer.TIMER0, Timer.CHANNEL0, mode=Timer.MODE_PERIODIC, period=500, unit=Timer.UNIT_MS, callback=timer_timeout_cb, arg={"id": Timer.TIMER0}, start=False, priority=1, div=0)

while True:
    if key0.value() == 0:
        time.sleep_ms(20)
        if key0.value() == 0:
            # 启动Timer
            timer0.start()
            while key0.value() == 0:
                pass
    elif key1.value() == 0:
        time.sleep_ms(20)
        if key1.value() == 0:
            # 停止Timer
            timer0.stop()
            while key1.value() == 0:
                pass
    time.sleep_ms(10)

       可以看到,首先是初始化使用到独立按键和LED的IO,然后定义了一个函数作为Timer的超时回调函数,函数主要实验了变更LED状态的功能。
       接着便构造了一个Timer对象,Timer对象使用的是硬件定时器0的通道0,并且是一个每间隔500毫秒超时一次的周期定时器。
       最后就是在一个循环中读取按键的状态,当读取到KEY0按键被按下,则启动Timer对象计时,当读取到KEY1按键被按下,则停止Timer对象计时。

       18.4 运行验证
       将DNK210开发板连接CanMV IDE,并点击CanMV IDE上的“开始(运行脚本)”按钮后,此时,若按下KEY0按键,则可以看到红色LED因Timer对象以500毫秒的周期超时而以1000毫秒的周期进行亮灭闪烁,若接着按下KEY1按键,则可以看到红色LED因Timer对象被停止计时而保持当前的状态,不再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