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有没做压克力面板的吗

楼主(2024-09-14):
请问下坛里有没做压克力面板的吗,面板上有8个触摸按键(2MM*3MM),找嘉立创他们没法做触摸,

网友A:
嘉立创应该是纯亚克力切割加工。
图片这种应该是类似于FPC软板加工的,触摸区域用透明的导电银奖,如果不需要全透明的话,可以试试薄pcb或者fpc软板贴在面板上面,看看能否达到同样的效果。

网友:
ito 透明电极 ,以前东莞找人做过

网友B:
我们公司和广东德怡电子合作,不过我们是用玻璃面板,亚克力板没有了解过

网友C:
ito,找做段码液晶的都能做。

网友:
原来普通液晶屏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变成触摸屏效果啊

网友:
触摸区域到电气连接之间不能有空气,起码得是胶或者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应该是纯亚克力切割加工。
图片这种应该是类似于FPC软板加工的,触摸区域用透明的导电银奖,如果不需 ...

全透明的,应该是镀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ito,找做段码液晶的都能做。

关键是两个整合在一起啊,能做触摸的又不做压克力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和广东德怡电子合作,不过我们是用玻璃面板,亚克力板没有了解过 ...

有没联系方式给下,我问问看可以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