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引脚调换一下就能负电压输出,这么神奇?活久见了

楼主(2024-09-16):
正在找如何产生正负5V电压的模块给一个双电源运放供电。。。找了下有是有,就是这些双输出的都不是很常用,也不好买,早上在商城发现这货(7805)  引脚反着用就能输出±5V,  真是活久见了。。。为啥那么多找负压输出的,都没想到这么用?

网友:
这,非要替换概念吗,
这哪是贫是所谓的7805嘛,一个DCDC模块而已,

网友A:
隔离的模块这样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
这是模块78xx,不是芯片78xx。完全不能按照芯片来理解。
就和淘宝上充电头标着200w,其实最大功率才35w撑死了,很多人买了说充电慢。

网友:
出售地道八百的线性7805,欢迎选购

网友:
确实它这个可以这么用

网友:
厚膜电路,不是7805芯片

网友:
就是 buck电路的 DC_DC应用

网友:
7905,听说过吗?

网友:
有一种磁集成电源芯片叫8005,很特殊,但用起来很方便也比较小巧

网友:
用7905不就好了

网友:
这个和经典的7805不能说是相似吧,可以说是毫不相关

楼主:
你以为7905直接输入+12v 就输出-5V了?

网友:
我一直用QFN的贴片封装,体积很小。

网友:
真正的LM7805输出电压是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的模块这样不是很正常吗?

4个腿隔离的,可以理解做负电源
3个腿的,就算是隔离,我没想明白,内部怎么处理能实现同一颗零件,交换2.3脚就能负电压,怎么实现?

网友:
DCDC的纹波和浪涌比线性稳压芯片要大的多。线性稳压缺点是负载电流小发热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