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040 铜镍合金温度漂移系数为0,为何没有用来做采样电阻

楼主(2024-09-17):
这几天想做个R-2R,找低温漂电阻实在贵,想看看能不能直接康铜丝绕DIY,结果发现康铜丝相近的合金种类不少。请问有没有前辈用过铜丝当电阻的,有什么注意事项没有?这种NC040哪里能买到?

网友:
他的温漂低,但它会不会和其他材料有热电偶效应呢?  不懂,纯好奇。如果有热电偶效应,应该是不能用的。

网友:
0.025级的精密电阻箱不就是用 铜镍合金线来绕电阻的么? 经过40年了还能保持出厂精度,稳定性太好了。。。。。

网友:
大量使用的所谓的康铜电阻就是铜镍合金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