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触摸引脚比如ESP32,不加ESD的话容易损坏?

楼主(2024-09-19):
直接引脚让摸的话,容易损坏吗?

网友:
从来没遇到过焊接时手抓IC或者摸PCB、把芯片搞坏的。当然也没有傻到一手膜220v,一手去对芯片放电。想说的是这些实验样品尽管摸 搞坏概率极低,量产出去的尽量保护,不额外添乱,但是如果坏的概率高,那就要着重分析了

网友A:
摸不坏,环境静电打的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摸不坏,环境静电打的坏

我感觉我用了几年开发板,板子随便摸,也没有坏,应该是概率低。但是真的碰上静电,加ESD芯片真的有用吗?

网友:
EMC是玄学

网友:
大批量出货 在北方肯定要注意

网友B:
1:静电放电是种自然现象无法消除,但是可以采取有效防护措施降低与避免静电放电的发生。

2:值得一提的是有种说法就是被静电放电击中的芯片大多不会立马损坏失效,静电放电会击伤芯片内部线路,造成线路缺陷降低性能与可靠性。有统计说90%静电放电受损的芯片是在出厂后用户的使用中突然损坏的,且没有任何办法检测静电放电给芯片造成的损伤只能加强老化筛选。

3:芯片通用io引脚内部一般都设计有对电源与地的钳位二极管,所有在工作时候有一定的自保能力。但是并不能因为有了内部保护二极管就可以在任何时候免疫人体直接触摸io造成的静电放电损坏,比如板子未通电时候io的电源钳位保护功能就没了。

4:不想做长期客户就不用加esd。

ps
直接表达我的观点吧,除非芯片公开的资料特别说明我的芯片某io 不怕任何强度的静电放电,如有损坏包赔一切损失。否则任何可能被静电打到的接口比如usb,hdmi,dc,audio等常见接口都必须强制加tvs做esd防护。

没有足够强大且可靠的esd防护设计,任何时候禁止人体直接触摸芯片io,除非能百分百确定人体不带静电,或者隔层玻璃触摸。

网友C:
我摸死过很多,有“摸死”管,有芯片,有USB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摸死过很多,有“摸死”管,有芯片,有USB口。

增强型mos的g极就禁止人体触摸,且焊接时必须先用导线短路mos g与s引脚一起,焊接完成后才可以拆除短接线。且焊接与拆焊还有特定顺序,如果不这么做就没法保证mos不被静电损伤。

网友:
确实,尤其是在开发过程中,有些芯片最容易在调试过程中莫名其妙的挂掉;
对于触摸芯片,建议在触摸板或者弹簧之类靠近MCU芯片传入几百-1K电阻缓冲下,一般就可以了,加ESD效果更佳,成本高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静电放电是种自然现象无法消除,但是可以采取有效防护措施降低与避免静电放电的发生。

2:值得一提的是 ...

补充一点,芯片原厂做开盖FA可以非常快速的看到,内部的ESD是否被击穿,所以到了那时候,不要去试图丢锅给供应商。

网友:
我发现M3内核(3.3V)比8051内核(5V)IO口防静电差太多了,做ADC采样(有人体接触),很多返修是IO口坏的,现在考虑加射极跟随器隔离

网友:
我摸了下电梯按键,啪的一声,电梯面板熄火了……过了一周才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