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电流负载开关有什么推荐方案?

楼主(2024-09-19):
工作场景:60V@20A
PMOS的RDS太大,接触器和SSR体积又太大
连接关系如下图,平常负载开关断开,也就是电池不能反灌到充电插座。当充电插座插入时,MCU检测到充电电压,控制负载开关打开,开始充电

网友:
锂电池保护板不就这参数吗
电瓶车的

网友:
pmos不行用nmos,高边驱动方案很多。

网友:
接触器啊

楼主:
不使能情况下,如果用NMOS体二极管一直会导通吧

网友:
充电座和电池之间接一个理想二极管,网上有做好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