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真的能远程引爆?

楼主(2024-09-20):
专门搞的电路吗?

网友A:
今天早上就看到这种新闻,不知信息真假,我个人感觉这不太可能,要使电池爆炸,要么就是电池一直过充到电池内部压力过大,而电池盖帽不能打开,将内部的压力泄放才会爆炸
另外一个就是将电池正负极短路,而电池短路测试是必须要通过认证的,认证的要求就是不爆炸,不起火,哪怕短暂起火也不能将覆盖的纱布引燃且持续点燃,不然该电池就不能通过认证出口
所以个人感觉这个苹果手机远程控制爆炸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这个BB机这个事情,可能会给一些极端分子提供了思路,把原装机器拆开,更换内部的部件,来实现他们的想法,倒极有可能
如果做手机的厂商真承认这个事情,以后谁还敢买这个品牌,这不是自己搞死自己么

网友:
大概率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早上就看到这种新闻,不知信息真假,我个人感觉这不太可能,要使电池爆炸,要么就是电池一直过充到电池 ...

理论上任何手机任何品牌都可能会被改装成远程控制的炸弹。

网友B:
电池供应商很多是欣旺达供的吧,新电池不清楚,有哪么多重软硬件保护,想通过后段短路来引爆的话,几乎不太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供应商很多是欣旺达供的吧,新电池不清楚,有哪么多重软硬件保护,想通过后段短路来引爆的话,几乎不太 ...

电池BMS保护参数是可以通过软件改写的吧

网友:
单纯短路爆炸威力很小,除非电池里面本生就有能材,并能够通过软件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BMS保护参数是可以通过软件改写的吧

我接触到的几款bms芯片内部保护参数都有一个范围,只能微调

网友:
这是很早以前的视频.  完整的应该是 高压(1600V) ,撞击 等外力 来测试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