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越南语离线语音模块

楼主:
如题,中文英文的很好找,
小语种的不好找,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
指令有10条就行,控制io输出4个即可

网友:
这东西是预制内部声音的是么? 我上学的时候用的都是需要自己录音的

网友:
我印象去年语音识别芯片(离线的)大爆发,搞音频蓝牙芯片很多方案都有这些功能,像杰理
他们好像也做了平台或者软件,可以定制语音词条,定制完自动生成固件用于烧录
搜到一个广州九芯,好像也有唯创也出名

网友A:
启英泰伦有,离线语音做的还可以。lz在这个行业中么,不会没听说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英泰伦有,离线语音做的还可以。lz在这个行业中么,不会没听说过么

学习了,昨天看了下,确实很有实力的

网友B:
1、聆思(科大讯飞的离线芯片版本)
2、思必驰
效果会好些,成本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聆思(科大讯飞的离线芯片版本)
2、思必驰
效果会好些,成本高点

看了下这两个是高端应用了

网友:
我也刚好想找一款西班牙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