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输出高电平的时候,MOS管的电压为-24V

楼主:
当MCU输出高电平的时候Q10B导通,Q5 的Vgs电压是多少?我的理解是0-24V=-24V,但是实际测试出来相差很远,在-5V左右,不知道怎么算的?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为什么这个电路要设计那么麻烦,要搞3,4个管子来推,正常两个管子足够了

网友:
“MOS管VGS电压计算”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A:
搞这么复杂干吗,还不如用个便宜点的MOS驱动。EG有单管驱动。

网友B:
这是你设计的还是别人拿来参考的?
山脊加一个上啦看看?
而且R36那么小?你算下和下面电阻分压是多少?
直接去掉Q6B用R36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你设计的还是别人拿来参考的?
山脊加一个上啦看看?
而且R36那么小?你算下和下面电阻分压是多少?

别人设计的,感觉会有问题,所以拿出来请教一下大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这么复杂干吗,还不如用个便宜点的MOS驱动。EG有单管驱动。

理论和实际相差很远,所以想搞明白一下,为什么

网友:
我看下来是这样分析的:有的MOS管 Vgs不能超过-20V  ,所以设计这样的电路。让 Q10B处于放大状态 。如果 MCU输出 +3.3V   则R39 两端电压 是 2.6--2.7V     ,那么R36两端应该是 11V左右。所以Vgs应该在 -10V的样子才对呀

网友:
PWM_MOTOR=3.3V     R39=2.6~2.7V(3.3- Q10:Vbe)      Q10 ICEO=0.011 (2.7V/240R)    R36上压降:=1K*0.011=11V   11V 经Q6b VBE后到Q5 g极后就是-10.3V左右。

网友:
另外如果你是用万用表来测量的VGS是个-5V也不用奇怪,因为Q10基极是PWM信号。

网友:
D6后面是不是还有个电感?
这是BUCK电路吧?

楼主:
不是,就是控制电机而已

网友:
Q10用来控制电平转换与隔离。Q6a与Q6b是推挽电路加速mos开关速度降低损耗

网友:
测下q6ab的vbe,足够的话谁压降大就是谁的问题

网友C: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P型场效应管驱动电路,Q6A与Q6B这样接,与射极跟随器一个道理,所以场效应管控制极的电压等于Q6A、Q6B的控制电压。而R36、R39形成分压,所以Q6A、Q6B基极电压是5V或24V,也就是场效应管控制极电压是5V或24V。

网友:
推挽加速mos开关,减少发热。
vgs-20v与–0.6v;
楼主图片mos vgs最大25v。导通的时候这个vgs-12v就可以了,更安全点防止电源变大。
另外有ns532 这种驱动芯片,也非常推荐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P型场效应管驱动电路,Q6A与Q6B这样接,与射极跟随器一个道理,所以场效应管控制极的电压 ...

理解了,感谢!没发现是射极跟随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解了,感谢!没发现是射极跟随器

不是射极跟随器,类似作用,快速响应输入电压。
1、Q10B导通,集电极上得到的分压大约5V左右。
2、Q10B不导通,Q6B的be有电流补充,使Q6B的e极有24V电压---->当Q10B导通,Q6A的cb极有电流,Q6A也导通,此时Q6A的c极电压被拉低。但拉低到5V左右时,Q6A的cb极没有电流了,Q6A截止。
      --->Q6A截止后,Q6A的c极电压又升高了,然后Q6A的cb极又有电流,Q6A又导通.........
      这样形成一个类似射极跟随器的电路。

网友:
好的快速开关电路,收藏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