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PCB,以便生产出更精确的孔径?

楼主(2024-09-21):
如何设计PCB , 以便生产出更精确的孔径 ?
最近开发一款PCB板 , 对个别孔径尺寸要求高点, 在嘉立创打样几次PCB,质量还不错,但有几次孔径小了点, 样板问题不太, 但批量有点担心,

定位用的孔:    1.0mm的无铜孔,一般钻头用1.05mm,PCB生产后,孔是不是一定大于1.0mm?

小于1.0mm的金属插件焊接孔:    1.0mm的喷锡有铜孔,一般钻头用1.15mm,PCB生产后,孔是不是一般大于1.0mm?  1OZ铜皮,
可以列出数据计算, 1OZ铜皮厚度+喷锡最大厚度,

有一次,1.0mm的无铜孔, 成品孔小于1.0mm,约0.95mm,,查了生产文件,是用1.05mm的钻头, 是不是生产用错了钻头?如用于0.95mm钻头,
或者,能不能指定某些孔用多大的钻头?

网友A:
有公差的,钻头会磨损孔会小点,钻头装夹不正也会有小摆动孔会大点,按经验无铜孔+0.1就比较稳妥,有铜孔镀铜镀锡都会影响到孔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公差的,钻头会磨损孔会小点,钻头装夹不正也会有小摆动孔会大点,按经验无铜孔+0.1就比较稳妥,有铜孔镀 ...

就是不方便孔钻太大了 , 对尺寸有要求 , 但也没有压接孔那么高,

钻头会磨损,只是刀头不峰利了吧, 直径一般不会变小吧?

楼主:
请版主/嘉立创工作人员回复,
另外,嘉立创的网页下单, 选择开票信息的时候, 就出错要重新登录, 一直循环出错下单不了,

网友B:
常规插件孔默认直径公差是:+0.13/-0.08mm,多层板孔径公差下单可以选择+/-0.05mm,但会增加成本,需要特别管控,如只能使用新钻头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版主/嘉立创工作人员回复,
另外,嘉立创的网页下单, 选择开票信息的时候, 就出错要重新登录, 一直循环出错 ...

可以加一下我吗,我找人联系您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规插件孔默认直径公差是:+0.13/-0.08mm,多层板孔径公差下单可以选择+/-0.05mm,但会增加成本,需要特别 ...

1.0mm的无铜孔,做好板的孔小于1.0mm,约0.95mm,,查了生产文件,是用1.05mm的钻头, 是不是生产用错了钻头?如用于0.95mm钻头,
1.0mm的无铜孔,用1.05mm钻头,钻好后,孔不可能会小于1.0mm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mm的无铜孔,做好板的孔小于1.0mm,约0.95mm,,查了生产文件,是用1.05mm的钻头, 是不是生产用错了钻头?如 ...

也有可能会走下限的,一是钻头本身有公差,二是新钻头和旧钻头直径也有差异,比如一支钻头寿命可以钻2000个孔,钻第一个孔时,孔径可能都是大于1.0的,钻到2000个孔时,可能就小于1.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会走下限的,一是钻头本身有公差,二是新钻头和旧钻头直径也有差异,比如一支钻头寿命可以钻2000 ...

一是钻头本身公差很小,1.05也会大于1.0,
二是新钻头和旧钻头直径也有差异,用过很多钻头/钻金属孔,只有钻头前变钝/要磨一下, 没有钻头整个直径变小的, 又不是铣刀,
而PCB不是金属,按理说,钻头直径更不应该会磨损了,
1.05的孔,最终是0.95,相差太大了,提出问题是希望您们改进问题做得更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是钻头本身公差很小,1.05也会大于1.0,
二是新钻头和旧钻头直径也有差异,用过很多钻头/钻金属孔,只有钻 ...

钻纸也会磨损,看你要啥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纸也会磨损,看你要啥精度

钻头便宜几元钱一个,某些孔要求高,是不是可以客户自己付费买新钻头?

网友:
自己买了钻头又能怎样,谁给你换钻头,谁能保证换的钻头适合机器工况。谁给编程,谁给核对钻孔代码,谁来验收,谁来付生产责任,钻头断了坏了怎么个说法,谁能保证钻过的孔能有多少直径,板子干废了怎么算损失。钻头凭什么必须几块钱一个呢。如今的竞争环境,厂家的一切优惠基本都是自损,战略上对客户的优惠,战术上不知道会是啥代价。解决矛盾一直都只能是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更新设备,那问题来了,谁出钱。许多用户根本不明白,难为厂家就是难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