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的hal库居然不能保存RTC的日期,只能保存时间

楼主(2024-09-22):
只是吐槽和分享下小坑。
之前几个项目的HAL库,用在STM32F401,RTC使用上没遇到什么问题。

现在手头有个STM32F103的项目,想着有256KB ROM和64KB RAM,所以也用HAL库。

都搞得差不多一半了,今天才留意到RTC的日期是没法保存的,只能保存时间,重新上电日期就清零。

开始以为自己代码问题,后来网上一搜,原来也是陈年老BUG,一直存在这个问题。

虽然总有办法解决,但是本来简单问题搞得复杂了,官方也不会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官方留一个小时累加到日期计算的空间给用户去发挥😆

网友:
自己读到RTC备份寄存器里保存,唤醒恢复就好了。本质上是没有日期计数器的寄存器,用代码累加实现的。

网友A:
像我这种从来不用hal库的人目前只能被淘汰掉。不过像407,401或者更早的103使用hal库编译一点也不慢,确实是早该用了。但我怕踩坑,用了hal库就想用h7那个速度可真是不能恭维,我也仅仅是由于编译速度太慢至今没有开始用h7。现在给自己随便找了一个理由,因为h7的io一点都不快所以不想用。

网友B:
我买的单片机,一定是我给他写代码,作硬件抽象, 抽象成一坨翔 , 我也会想尽一切办法

让客户开心地吃掉

然后鼓励销售同志们,
设计烂不要紧,你们一定要找到比设计更烂的客户!接下来三天
跟进客户,把尾款追回来,
周末给大家分成

下周重新成立一家新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单片机,一定是我给他写代码,作硬件抽象, 抽象成一坨翔 , 我也会想尽一切办法

期待你的精彩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像我这种从来不用hal库的人目前只能被淘汰掉。不过像407,401或者更早的103使用hal库编译一点也不慢,确实 ...

换V6编译器,那编译速度提升巨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V6编译器,那编译速度提升巨大。

20核心 40线程的cpu编译超快

网友D:
我和前面31说的,我是搞不懂这些这样库那样库,按照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还可以说为啥hal库连农历都没有,连节假日信息都不提供讷,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和前面31说的,我是搞不懂这些这样库那样库,按照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还可以说为啥hal库连农历都没有,连 ...

你说的对

网友:
就是库没有做好,不要帮ST洗了~

本来103的RTC只是个计数器,时间、日期都是靠软件实现的,ST在库上也偷懒了。后面的系列,就是真正的实时时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