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制冰机,要求极速出冰,每次能制作1升就行,不要太大(已经购买新飞35kg)

楼主(2024-09-23):
我准备放汽车上自驾游使用。所以希望体积小一点。

这样冰冻可乐有冰块使用了

另外我有一台25升的滚塑保温箱,也需要冰块降温。

我车上有正浩电源,可以提供2度电、1800w输出功率。

网友A:
我在办公室买的惠康,200-300块钱,感觉一般,如果提前开机制冰,搞满。      能3-4个人用吧。小的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办公室买的惠康,200-300块钱,感觉一般,如果提前开机制冰,搞满。      能3-4个人用吧。小的就这样。 ...

几分钟出冰?

网友B:
看了美的制冰机,6分钟制8颗冰
【京东】https://3.cn/-25sAlri「制冰速度非常快 而且还有自清洁模式」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美的制冰机,6分钟制8颗冰
【京东】https://3.cn/-25sAlri「制冰速度非常快 而且还有自清洁模式」
点击 ...

12000克1900粒,每粒冰:12000/1900=6.3克

每次6分钟制冰8粒,才50克?!

补充:6分钟制冰8粒,一小时制冰80粒,24小时制冰1920粒,跟上面的数据对得上。所以,8粒冰50克的计算是正确的。

60分钟做80粒冰,也才48粒, 504克。我每次需要使用1升也就1000克的冰,难到要制作2小时?!

网友A:
6-8分钟,没有实测;单次9颗;自

楼主:
引用 网友A:
6-8分钟,没有实测;单次9颗;自

上面我已经补充了,制作1升冰,需要2小时

网友B:
再来一款日产量30kg的,好像再大,就体积重量都上去了,
【京东】https://3.cn/2-5sQIZ7「新飞(Frestec)制冰机家用商用方块冰日产30KG冰块机全自动24冰格台式公司前台摆摊冰吧 钛银【24冰格】日产30KG-两用加水 全自动制冰 | 一键清洗」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来一款日产量30kg的,好像再大,就体积重量都上去了,
【京东】https://3.cn/2-5sQIZ7「新飞(Frestec) ...

新飞制冰机。

同样体积,有最大30粒冰的型号。

1400*170=8.24克。

30粒冰就是:243克。

按35kg每天,每粒8.235克,每次30粒计算,10分钟出冰一次。

楼主:
咨询了苏泊尔的。我发现这类机器都是联系自动制冰。所以,不需要一次制作很多。可以开车的时候让它自动制冰。

冰蓝满了之后会自动停止。

问题来了:苏泊尔的冰蓝没有保温功能,制作出来的冰粒如果没有及时取出(推荐20分钟),就可能融化。

所以,需求改为:

冰蓝有保温功能,暂存是冰粒不会融化。

楼主:
研究了一圈,已经购买了35kg的新飞。

买的是可以从桶装水吸水的,方便车上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研究了一圈,已经购买了35kg的新飞。

买的是可以从桶装水吸水的,方便车上使用。 ...

新飞的东西质量不敢恭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飞的东西质量不敢恭维

问题是:市场上找不到制冰量35kg, 并且体积比较小巧的制冰机。

京东自营都是10-15kg。

反正几百元的东西,我出去自驾游一趟就认为值回票价。

平时也可以放果园,这样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品尝到冰零度可乐。

另外,我宁可相信新飞,也不相信淘宝上的:德国进口产品。

网友D:
有卖的不锈钢冰块,平时放冰箱冷冻,需要时拿出来放到需要降温的液体里。
我试过把不锈钢冰块放到可乐里,可乐也是从冰箱冷藏层取出的,可乐可以达到冰沙效果,关键是不会稀释可乐浓度,用完冲洗下再把不锈钢冰块冻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市场上找不到制冰量35kg, 并且体积比较小巧的制冰机。

京东自营都是10-15kg。

另外,这是我发现唯一一台方冰的机器。其它机器都是子弹形,据说方冰更难融化,使用时间更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卖的不锈钢冰块,平时放冰箱冷冻,需要时拿出来放到需要降温的液体里。
我试过把不锈钢冰块放到可乐里, ...

你物理一看就没有学好。

冰块融化成水,有两个地方可以吸收热量:

1。冰块的温度上升,会冷却周围的物体。

2。冰块从固体变成液体,会从周围吸收大量热量

2才是冰块吸收热量的最大原因。远远高于1。

冷却的金属块,吸收不了多少热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物理一看就没有学好。

冰块融化成水,有两个地方可以吸收热量:

不锈钢冰块内部密封了液体,不是实心不锈钢

网友E:
买一个车载冰箱,是压缩机工作的。
冰虎车载冰箱,京东有自营店

网友F:
我买的是惠康方冰制冰机,可以用桶装水直接供水制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是惠康方冰制冰机,可以用桶装水直接供水制冰。

我怀疑你这台惠康和我买的新飞,是同一家的产品,只是不同的贴牌logo。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怀疑你这台惠康和我买的新飞,是同一家的产品,只是不同的贴牌logo。

我买的那台500块左右,制冰能力貌似25Kg?应该没你买的高端。但是惠康确实是专业做这类制冰机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锈钢冰块内部密封了液体,不是实心不锈钢

哈哈,那看来设计者还是懂物理的 😁😁

不过不适合我使用。我还是会继续使用冰块。

1。我去果园或工地前,会在保温瓶里倒入大概700克的冰。然后倒入500ml的零度可乐。

2。有人奇怪说“你怎么只零度可乐不喝水?”。我回复说:等我喝完这保温杯,就相当于喝了700ml水,和500ml零度可乐。谁说我不喝水?我只是使用了另外一种方式。

3。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使用常规冰箱制冰,需要10小时才能完全凝固。也就是说,不锈钢冰块需要冰箱10小时后才能达到最佳使用状态,这个不适合我外出自驾游使用。(不锈钢冰块使用家里喝酒)。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那台500块左右,制冰能力貌似25Kg?应该没你买的高端。但是惠康确实是专业做这类制冰机的厂家。 ...

你推荐得太晚了。我的已经在路上。

看参数,两台机器估计是使用一样的部件。价格也一样。

液晶显示和按键也完全一样,只是位置不同。

对比了一下,现在给我个机会重新选择,我还是会选择新飞。

原因是新飞的尺寸更适合放在车上使用,占的地方比较小。

新飞尺寸: 250*302*375
惠康尺寸: 287*375*357

可见惠康需要1.43倍的占地面积。汽车空间寸土寸金,尺寸对我而已比品牌更重要。

另外,出去吃顿饭,好一点,就是一台制冰机的价格。所以,坏了再换惠康 😁😁

惠康方冰制冰机选型指南:

网友G:
如果不是经常出门,在家制冰带好,放车载冰箱会不会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不是经常出门,在家制冰带好,放车载冰箱会不会更爽

放家里冰箱就行。我现在就是这样制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一个车载冰箱,是压缩机工作的。
冰虎车载冰箱,京东有自营店

看22楼第三点

楼主:
收到货。

正在测试。

我买的是人工加水+自吸水的机型。先测试自吸水。

楼主:
机器的噪音不大。

看到机器将水抽到最高点,然后从上到下流到金属冰格上。

估计金属冰格应该是制冷了,让流过的水不断冷却。

流下来的水会汇集到冰蓝底部空间,然后重新抽上去。

楼主:
自吸水我观察到机器制冰前,吸入的水不多,估计是为了能加快制冰速度。

而人工加水一次加入1.5升水,这1.5升水是会全部冷却,所以第一次出冰会比较慢,但第二次出冰就快很多。

(注:1.5升是我估计的。厂家竟然没有这个参数迟些实测一下。)

放汽车使用,看来人工加水更适合。一次加做完最大制冰量的水。多余的冰可以使用保温瓶保存起来。

楼主:
找出很多年前买的一个2.2升富光保温杯,准备用它暂存冰块。

楼主:
我将冰厚定在+0M(中等厚度),感觉不止10分钟。一会精确测量时间。

制冰完成,会有脱冰的流程,大概1分钟,感觉应该是加热金属板。

这是出来的效果,方冰,中空。外观不是很规则,因为是30粒冰连在一起断裂分开的形状。

楼主:
这是+6M厚度:

楼主:
测试人工加水。

发现只能加750ml水。如果改装一下将冰蓝抬高2cm,可以容纳1升水。

不过倒水很方便,不需要改装。

我启动了手机定时器,看看这750克的水制作成冰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
秒表已经过去了33分钟,第一次出冰还提示有3分钟。

也就是说,人工加水,第一次出冰需要36分钟。

估计室温29度的水,冷却到0度都需要不少时间。

广告说的6分钟、10分钟出冰,肯定是吹牛的数据。问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所以并不失望。反正半小时1小时出冰我无所谓。

楼主:
正在第二次制冰。水已经是0度,估计这一次出冰的速度应该大大加快。期望能在15分钟以内(因为设置了是最厚的冰)

楼主:
我靠!发现这机器的重大缺陷!

手工加水,只能制冰一次!

人工加水,加到冰蓝的底部。然后开始制冰。

第一次出冰后,怎么就提示缺水了。里面还有很多水啊。

看来不得不使用外接水桶了。

楼主:
我之前加水到冰蓝底部。现在改为泡着冰蓝1cm,估计第一次出冰,水就会退到冰蓝下面,看看能否连续制冰3次。

后记:只能连续制冰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