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一段视频并发到服务器,请帮忙参谋下方案

楼主:
有个设备,运行状态指示灯是一个绿色led,每隔10秒钟闪一下,每次绿灯点亮的时间大概100毫秒,说明设备正常;

我需要用摄像头,每天检测一下,是否有绿灯闪烁,有闪烁的话,要抓拍下来,把图片发给服务器;

之前,我用基于K210的sipeed M1模组,来调用视觉识别的库函数来识别绿色色块,但是识别率比较低,效果不好,模块如下图所示:

我现在,想到2个别的方案,请大家帮忙参谋一下,哪个方案更好一些:

方案1:

使用华为海思或者国可微的摄像头专用芯片,例如国科微GK7205V300做主控+IMX335摄像头,录制一段视频,
并发送给服务器,由服务器去处理视频,找有没有绿灯闪烁;

优点:芯片相对便宜;

缺点:资料匮乏;

方案2:

用瑞芯微,例如YONG 泰山派所用的RK3566画一个板子+usb摄像头,录制视频,并发到服务器,由服务器处理;

优点:开源资料多;

缺点:芯片贵,电路复杂,成本高?

上面两种方案,用哪个类别的芯片比较好些呢?

网友A:
感觉你原来的方案合理,换一个算力平台用识别率高的的算法试试。

网友B:
识别的绿灯多亮,拍摄距离有多远呢?干扰多不多呢?位置是不是固定不变?
感觉比较热门的esp32也可以在边缘端完成处理呢。
加滤光窄带滤光片,长时间曝光,降低处理图片的数量
如果位置不变,用长焦镜头对准些,就可以用更低像素的了。甚至用个颜色传感器或者光电管(亮度足够的话)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识别的绿灯多亮,拍摄距离有多远呢?干扰多不多呢?位置是不是固定不变?
感觉比较热门的esp32也可以在边缘 ...

设备的绿灯,就是内部的一个led,闪一下子人眼无所谓,但是对于摄像头来说,很亮;

长焦镜头也用过,如果焦距调的很清晰,绿灯的范围很小,用M1模组的绿色色块寻找API,很难保证识别的成功率,
大概率一会能识别,过一会不能识别,非常不稳定;

摄像头和被识别的灯,基本都是固定位置,不变动的,但是考虑到白天、黑夜、外部光源的干扰,所以板端的识别不能100%靠谱;

ESP32这种方案,基本都没啥计算能力,还是算了;

滤光片+光敏器件的方案,也是放弃,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原来的方案合理,换一个算力平台用识别率高的的算法试试。

用K210那个M1模组,价格并不低,如果抛开之前的micro python环境,自己去开发C代码,开发成本太高了,
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不想用K210了;

网友B:
“用M1模组的绿色色块寻找API”,还调用别人的API?
你位置非常固定的话,把对应led位置的图抠出来,HSV变换,然后提取绿色,再做个阈值自适应、信号宽度匹配、滤波等处理防止干扰,感觉挺容易实现的呢

网友:
对了,摄像头的参数一定要调好,自动白平衡、自动亮度、饱和度等的问题。如果加窄带滤光片,直接全部锁定固定值,那抗干扰能力和稳定性肯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1模组的绿色色块寻找API”,还调用别人的API?
你位置非常固定的话,把对应led位置的图抠出来,HSV变 ...

不是那么绝对的固定的,目标led在图片种的位置不是那么固定的,光斑大小也不那么确定的;

只能确定led在摄像头事业范围内而已;

焦距都不是那么固定的;

之前用K210,那么平台类似openmv,有api去寻找色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那么绝对的固定的,目标led在图片种的位置不是那么固定的,光斑大小也不那么确定的;

只能确定led在 ...

你上面说基本都是固定 [抱头]
你还可能失焦的话,那必须得持续自动跟踪对焦呀。。。

网友C:
ESP32是最好的方案,便宜大碗,识别个色块绰绰有余,网络连接也方便。关键是用个小光圈镜头,程序固定好摄像头的曝光时间即可。另外,玩具openmv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micropython到手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P32是最好的方案,便宜大碗,识别个色块绰绰有余,网络连接也方便。关键是用个小光圈镜头,程序固定好摄 ...

那个led闪100毫秒就灭了,调摄像头的曝光时间,可以实现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面说基本都是固定 [抱头]
你还可能失焦的话,那必须得持续自动跟踪对焦呀。。。 ...

led一闪而过;

另外,其实我还想用视频给服务器留个备份,因为板端识别工况复杂,不可能100%可靠的

网友D:
直接把绿灯两端的信号线拉出来  接你板子上不就行了,整那么复杂

直接拉出来 后面搞个单片机都行  成本最低 稳定行最高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把绿灯两端的信号线拉出来  接你板子上不就行了,整那么复杂

直接拉出来 后面搞个单片机都行  成本最 ...

典型的工程师思维,现场的设备不一定让你动

网友E:
服务器隔一会就调用网络摄像头录10秒视频,在服务端处理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典型的工程师思维,现场的设备不一定让你动

退一步 探头用光敏电阻 延长出来直接粘/盖在待检测灯上(探头有另外指示灯显示触发) 倒是靠谱些

网友:
楼上方法,低功耗单片机加rf发射使用一个纽扣电池,光敏触发唤醒,平时睡大觉。

网友H:
干嘛要发图片,直接图像判断完把状态发给服务器不是超简单。

没看清要求回复快了,10秒传一次视频传到服务器,数据量也不小,服务器、网络都不好解决,方案1怎么看都不合适。
不知颜色传感器速度能不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把绿灯两端的信号线拉出来  接你板子上不就行了,整那么复杂

直接拉出来 后面搞个单片机都行  成本最 ...

肯定不行啊。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服务器隔一会就调用网络摄像头录10秒视频,在服务端处理呢

我现在就想这样。每天都上传十秒钟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干嘛要发图片,直接图像判断完把状态发给服务器不是超简单。

没看清要求回复快了,10秒传一次视频传到服务 ...

一天只检测一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退一步 探头用光敏电阻 延长出来直接粘/盖在待检测灯上(探头有另外指示灯显示触发) 倒是靠谱些 ...

现在就是用这个方案。但是盖住指示灯,影响人工肉眼观察了

楼主:
其实gk 7205v300板子我都画好了。就是摄像头太贵,一百多。

楼主:
想再看看瑞芯微

网友:
派个人在那儿看着不就行了

网友:
建议用RK3566,买个便宜的带RJ45接口的开发板 + 一个USB或者其他接口的摄像头,开发比较简单,还可以把原本在服务器上的处理程序跑在RK3566,对外只需要通过网络或者串口等发送结果就行。

网友:
给灯旁边贴个色块,或者二维码,然后调用识别到的二维码的坐标,然后准确定位灯的位置

网友I:
100ms.其实也够长了,安全光幕其实就是类似方案,接收端光敏,判断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I:
100ms.其实也够长了,安全光幕其实就是类似方案,接收端光敏,判断脉冲。

环境光,也就是外部的灯光,可能会污染,影响判断吧

网友:
一个小活,整成大活、

直接把光敏电阻放在旁边,不影响观察,检测到后发射信号,再传导网络,解决问题。

说影响观察的,是对光敏电阻处理不好,只要稍微靠近,或者加一个散光的半透(80%透光)材料(不影响人眼观察),就可以了。对采集到的光敏信号,用比较器采集。

网友D:
典型的把简单的项目 做复杂的案例

用摄像头来判断 不可控的因素才大呢,而且增加了多少的通讯带宽和算力

不能接线你用光敏电阻是最靠谱的,  说不能人工观察, 那就不能从光路上想办法么

网友:
一看就是不差钱的活,
光敏+摄像头,能想到的方案全加上
再来个网络监控摄像头,24小时采集

网友:
如果用光耦检测时,收到外部白天黑夜光线的影响,那就改为 用单片机检测电压幅度,检测这个100ms的脉冲,是个相对变化值,就可以对周围环境抗干扰了,外加光路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典型的把简单的项目 做复杂的案例

用摄像头来判断 不可控的因素才大呢,而且增加了多少的通讯带宽和算力

我说的不能眼镜观察,指的是,不能用自制的光敏传感器模块盖住指示灯,不能妨碍人工观察这个指示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不能眼镜观察,指的是,不能用自制的光敏传感器模块盖住指示灯,不能妨碍人工观察这个指示灯

亚克力做个导光板,就可以将光敏电阻 装偏了。

不影响人工观察

TB搜   直角导光柱
类似的做一个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不能眼镜观察,指的是,不能用自制的光敏传感器模块盖住指示灯,不能妨碍人工观察这个指示灯

解决的方法太多了呀,  别人说的  亚克力分隔光是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你自己做的电路完全盖住原先的灯,  然后在你的电路背面 再加一个大号的灯,去同步闪烁不就行了, 它不闪你不闪,它闪你闪,  多了几毛钱的成本

一天可以完成的项目,  按你的方案走   两周 都完不成

网友:
第1,K210肯定符合你的要求,只是你选的不对,SIPEED这家K210模块不错

不过我现在用了这个模块,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skuId=5699570991815
和K210开发环境差不多,只有299,还带一个屏,还带AI,非常好使.

网友:
随便选择一个可以二次开发的IPC,安装好后,手动选型判断AOI区域,不需要高算力

楼主:
我想坚持自己的思路,继续研究摄像头拍摄10秒钟的录像,然后逐帧去做绿灯区域检测,我不信我抓不到它。

网友J:
openmv即可,不要用K210,K210的镜头非常差,K210除了做AI有优势,传统图像算法因为镜头的原因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J:
openmv即可,不要用K210,K210的镜头非常差,K210除了做AI有优势,传统图像算法因为镜头的原因一塌糊涂。 ...

openmv,stm32版本的吗?

网友:
不会开了自动白平衡、自动爆光等模式吧,要用固定爆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