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交流充电桩CP电压的准确测量讨论

楼主:
  准备搞汽车的交流充电桩,在看标准时,发现CP的信号 在与汽车接通后,是一个PWM,并且 电压会在在9V和6V 变化。

  如果只用一个AD的IO, 如何判断把在脉冲的高电平中间位置判断电压的大小,而不落在低电平时候去判断。

我的想法是AD频率很快去采,再做判断,这时候就会有大量的无效数据,

我前是没有想有什么,能够在比较省资源的情况实现这个功能。

有没有哪位兄弟有做过,讨论一下。

网友:
PWM是 充电桩主动发出的,  车载充电机 会通过负载的变化,控制 电压幅度(9V,  6V),  AD采样与PWM  频率同步一下就行( 适当移点相)。

网友:
上升沿触发ADC采样不行么?

网友:
  标准协议是 PWM 是1KHZ。 上升沿触发后,延时个 ? us,  连续采个几次, 另外 占空比中,高电平的周期也是充电枪控制的, 一切都是主动已知的。  最终结果只是定性, 12V  6V,  9V,  0V , 对AD精度没要求。

网友:
  补充一个注意:  标准规定中,是 正负12V,  正负9V。。。, 别把负压引到单片机的IO,  大部分单片机的IO吃了负电压, 会引起其它IO的ADC转换一起不正常。

网友:
简单点 把PWM信号进来通过跟随器隔离后用电容积分,12V 9V 6V 积分后电压不同 直接采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