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6TFT屏画圆弧进度条

楼主:
有没有坛友做过类似项目,在驱动IC为ST7735 160x80 0.96FTF上画一个80x80的圆弧,并且带0-100(顺时针),100-0(逆时针)的进度条,类似下面效果,目前驱动用的M0只有32K/4K, 资源太小,没有办法用图形库,附上TFT_eSPI的库地址,能移植圆弧部分也行。
https://github.com/Bodmer/TFT_eSPI

网友A:
试试arm-2d,据说是为小资源单片机开发的,我还没开始学

网友B:
试试GUIlite,我刚看,还没仔细玩

网友C:
自己画这种小圆的话锯齿太丑了
我是反向操作的,刷屏程序用ID设计的最完整的图画了再用背景色覆盖掉不需要的地方

网友D:
我不懂这些,但是直观感觉要在80x80点上面显示100歌店的圆,自己在纸上画一下啥效果😱
怎么可能有你期望的那样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arm-2d,据说是为小资源单片机开发的,我还没开始学

好的,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GUIlite,我刚看,还没仔细玩

这个32K好像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懂这些,但是直观感觉要在80x80点上面显示100歌店的圆,自己在纸上画一下啥效果😱
怎么可能有你期望的 ...

用arduino试过,显示效果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画这种小圆的话锯齿太丑了
我是反向操作的,刷屏程序用ID设计的最完整的图画了再用背景色覆盖掉不需要 ...

具体怎样操作,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具体怎样操作,能详细说下吗

因为是对称的圆形,只存1/4再加上开始或结束部分,
1,然后将这部分数据通过坐标换算写屏,
2,坐标相对于中心点的角度超过数据进度条比例的话就写背景色
3,显示数字和其它icon的位置空出来不画图先,免得这部分闪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因为是对称的圆形,只存1/4再加上开始或结束部分,
1,然后将这部分数据通过坐标换算写屏,
2,坐标相对 ...

相当于环内外圆弧有PS抗锯齿,环端面单片机绘制没抗锯齿,对吧?

楼主:
// 绘制圆环段的函数
void drawCircleSegment(uint16_t x0, uint16_t y0, uint16_t r, uint16_t thickness, uint8_t startSegment, uint8_t endSegment, uint16_t color)
{
    // x0, y0: 圆心坐标
    // r: 圆的半径
    // thickness: 圆环的粗细
    // startSegment: 开始段的编号(0-100)
    // endSegment: 结束段的编号(0-100)
    // color: 圆环颜色
    float angleStep = 360.0 / 100; // 每段的角度

    if (startSegment < endSegment) // 正向
    {
        for (uint8_t i = startSegment; i < endSegment; i++)
        {
            float startAngle = i * angleStep - 90.0;
            float endAngle   = (i + 1) * angleStep - 90.0;

            // 转换为弧度制
            float startRad = startAngle * M_PI / 180.0;
            float endRad   = endAngle * M_PI / 180.0;

            for (int t = 0; t < thickness; t++)
            {
                for (float theta = startRad; theta < endRad; theta += 0.01)
                {
                    int x = x0 + (r - t) * cos(theta);
                    int y = y0 + (r - t) * sin(theta);

                    if (x >= 0 && x < 160 && y >= 0 && y < 80)
                    {

                        ST7735_DrawPixel(x, y, color);
                    }
                }
            }
        }
    }
    else // 反向
    {
        for (uint8_t i = startSegment; i > endSegment; i--)
        {
            float startAngle = (i - 1) * angleStep - 90.0;
            float endAngle   = i * angleStep - 90.0;

            // 转换为弧度制
            float startRad = startAngle * M_PI / 180.0;
            float endRad   = endAngle * M_PI / 180.0;

            for (int t = 0; t < thickness; t++)
            {
                for (float theta = startRad; theta < endRad; theta += 0.01)
                {
                    int x = x0 + (r - t) * cos(theta);
                    int y = y0 + (r - t) * sin(theta);

                    if (x >= 0 && x < 160 && y >= 0 && y < 80)
                    {

                        ST7735_DrawPixel(x, y, color);
                    }
                }
            }
        }
    }
}

GPT生成了一段代码,功能可以实现,就是画的不圆,特别在4个方向位置,有段直线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相当于环内外圆弧有PS抗锯齿,环端面单片机绘制没抗锯齿,对吧?

是的
原图是ID设计师用PS之类工具设计好的,圆环可以平滑圆润,还可以是各种彩色
单片机资源有限就根据对称性只存一部分再通过坐标转换就可以画整个圆了
起点是固定的可以继续用原图的,末端端面才一点点,没有抗锯齿也不太影响,满幅的末端也可以继续用原图的末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 绘制圆环段的函数
void drawCircleSegment(uint16_t x0, uint16_t y0, uint16_t r, uint16_t thickness, ...

不是画的不圆,而是这种方法画出来的是二值化的图,圆弧没有过度色,颗粒锯齿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