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旧自建房的外水泥墙面,明走电线网线用什么墙钉靠谱。

楼主:
     咨询一下:农村旧自建房的外水泥墙面,明走电线网线用什么墙钉靠谱。  自己动手干活,随便买的水泥钉,敲敲就弯了,水泥也可能崩掉。

网友A:
套PVC管,加管卡。管卡的钢钉很硬的,很难锤弯。

网友:
应该找个射钉枪啥的.  自己锤 角度掌握不好就容易歪.

网友:
楼主,有电动的射钉枪。

但射钉枪也不能保证100%不破坏墙壁。我使用过,碰巧打到钢筋或石头,就失败。

如果你的只是砖头、沙子、水泥,射钉枪应该去基本100%可靠。

最靠谱的是钻孔,胶粒填充,再使用螺丝。但这效率太低,工人会不愿意。

网友:
对准一锤就好,因为水平不行的话第二锤角度对不上,钉子可能就偏了,导致钉子弯曲或者水泥松动脱落。

不嫌麻烦就冲击钻打孔埋膨胀塞,然后用钉子或者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套PVC管,加管卡。管卡的钢钉很硬的,很难锤弯。

正解,钉不进去的地方用电锤打孔,然后塞塑料子或木塞后再钉

网友:
可以试下手动打钉机,我钉过室内的线槽是可以的。

网友:
用炮钉吧,省事,挺牢固的,怕不结实多打几个。

我在地下室装充电桩走线全用的炮钉,想钻孔除了大电锤啥也打不进。

网友:
室外最好是用pvc线槽,不然电线不耐久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的回复。

网友:
炮钉,4S店来装充电桩,用的就是。

网友B:
还是膨胀塞最优,买那种20或者26型的锂电锤,杂牌就行,200元,真好用,杂牌现在也很强了,除了电池,10节电池500克以上的都还算可以,德力西,志高等贴牌大王的600多克

其次炮钉枪,带100个炮钉(带火药的那种)  五六十元~杂牌即可,

PVC线管不值钱,最好买中财的,算是集镇能买到最好的牌子了, 排水管,给水管,线槽线管都有,产品线很全

网友:
现在卷的飞起,手里还是十几年前有刷电机的电钻, 杂牌当年100多一套,3节18650的

准备都换掉,现在89元, 10节电池,还是无刷,三档位带冲击,1-13mm夹头,24扭力调节,无刷电机就是好听,大艺A3款电池,和市面上80%的锂电钻电锤,角磨机兼容

真是牛逼,就这厂家还有30%的利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膨胀塞最优,买那种20或者26型的锂电锤,杂牌就行,200元,真好用,杂牌现在也很强了,除了电池,10节 ...

有没有推荐的?现在装个东西打个孔找外面的太麻烦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推荐的?现在装个东西打个孔找外面的太麻烦太贵了

推荐啥?

我的锂电锤是德力西的5AH的,350元左右,电池620克,德力西是南威代工的,南威自己反而卖380左右,气缸冲击,非齿轮冲击,速度不比我的带电源的东成26电锤慢,锂电的电锤用着方便多了。

至于其他牌子就随便买,选这个式样的就行,小品牌200元左右,不要买大艺三用6601  6603那种轻飘飘的,虽然是三用,死贵,还不是方柄头,,,有这钱不如买个电锤再买个电动扳手,还剩钱

电动扳手牧高,强狮,89元单电池,129双电池,强狮这个更好些,这种也带T冲击功能,钻个瓷砖,混凝土也凑合。。三功能,1-24扭力调节,是两个环形调节机构,分别调节的,。。。下载抖音商城APP还有红包,5-20不等~

杂牌,贴牌电动工具有个好处,外壳,电池坏了,都是公模,都能网上买了换,以前芝浦的冲击钻外壳断了,22元包邮买了一套外壳换上,一两分钟换好。。。又和新的一样, 芝浦电池非通用,他家自己的模具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mp;xxc=taobaoSearch
这种自带钢钉的线卡不是挺好用的么?各种规格的都有。之前订过网线,效果还行

网友:
老实用慧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