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某一个IO口输入功能不正常如何做失效分析

楼主:
目前在用的是华大HC32F005芯片,其中有一个IO口作为输入口,管脚已经10K电阻上拉,但是会经常时不时检测到低电平。
初步判断是单片机的这个IO口有损伤,目前客户需要做失效分析,是如何产生的?以后要如何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A:
这些问题 最基本吧原理图发一下  坛友才好为你分析嘛
软件和硬件都可能有问题
外接端口;静电防护这块有没有? 突发脉冲检测还是按键

网友B:
发现32位单片机,IO口很容易坏

网友:
如果你确认是单片机io口损坏,需要单片机供应商去做FA分析,如果你量小,人家不做,就要付费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问题 最基本吧原理图发一下  坛友才好为你分析嘛
软件和硬件都可能有问题
外接端口;静电防护这块有没有 ...

图片已经发上去了,这个现象可以用好的单片机模拟出来么?客户现在需要失效分析,避免再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如果P4外接引线很长;或者是工业环境使用
这样的硬件电路岂不是照抄开发板上面的

网友C:
对芯片做DPA解剖分析,观察这个IO口对应的硅片位置是否有电过应力(EOS)烧毁,从烧毁形貌也许能获得一些失效信息,过电压、过电流、过功率、静电等,然后再从电路中找原因

网友D:
附近有电磁阀或者电磁线圈吗?不一定是Io口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发现32位单片机,IO口很容易坏

主要还是现在的设计者都不舍得用IO缓冲器芯片,有些出板线都超半米远,还是用单片机的IO直接怼

网友F:
最好先排除代码bug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附近有电磁阀或者电磁线圈吗?不一定是Io口问题

板子上面是有继电器的,但是有继电器也不应该坏单片机端口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先排除代码bug可能性

代码没问题,我换了好的单片机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芯片做DPA解剖分析,观察这个IO口对应的硅片位置是否有电过应力(EOS)烧毁,从烧毁形貌也许能获得一些失 ...

这个需要找专业第三方的芯片分析公司才可以做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P4外接引线很长;或者是工业环境使用
这样的硬件电路岂不是照抄开发板上面的{:lol ...

据我了解,客户实际上没有用到这个端口,因为这个端口是检测外部信号的,从而导致误触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我了解,客户实际上没有用到这个端口,因为这个端口是检测外部信号的,从而导致误触发 ...

民用还是工业使用产品
工业使用还是规规矩矩光耦隔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主要还是现在的设计者都不舍得用IO缓冲器芯片,有些出板线都超半米远,还是用单片机的IO直接怼 ...

请教,IO缓冲器芯片有哪些?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民用还是工业使用产品
工业使用还是规规矩矩光耦隔离吧

这个也可以说属于民用把,这个客户说都没有用到这个端口,所以很纳闷为啥会坏

网友:
引出去信号 一般要加TVS 管 引线比较长的话会加个三极管 做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IO缓冲器芯片有哪些?第一次听说

估计就是40106之内施密特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IO缓冲器芯片有哪些?第一次听说

8T245 16T245, 帮你缓冲,还帮你抬高电平到5V,你可以等信号送到以后再降到3.3V,也可以直接用。现在基本上纯电动车的UVW 三相驱动信号都是用这玩意儿做缓冲了。

网友G:
客户想要的分析结果是啥?
标准流程就是找原厂做FA,大概率是ESD或者EOS,但是原厂能做的就是到这一步就结束了。后面怎么跟客户解释需要自己想办法。包括硬件改善,软件规避等等,看看能不能让客户接受。
一般个位数失效件都不会有很大问题。

网友H:
多大的客户啊,还要做这样的分析。小客户就别理他了,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提的是什么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找专业第三方的芯片分析公司才可以做把

可以不用做了,IO口串电阻到连接器了,解剖芯片大概率就是EOS烧毁。后面主要是看这个连接器接到哪里去了,有没有引入过电压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客户想要的分析结果是啥?
标准流程就是找原厂做FA,大概率是ESD或者EOS,但是原厂能做的就是到这一步就结 ...

比如你说是ESD导致管脚坏的,你可以用什么仪器模拟出一样的现象么?如果能模拟出一样的现象,客户也可以接受。
如果不能模拟的话,估计要开盖查哪个位置坏的,要查根源,后面要怎么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用做了,IO口串电阻到连接器了,解剖芯片大概率就是EOS烧毁。后面主要是看这个连接器接到哪里去了 ...

客户说这个接口都没有用到,据我了解,客户确实也用不到这个接口。所以就很奇怪为啥好好的会坏。主要这个管脚坏了会引起继电器动作,所以就很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大的客户啊,还要做这样的分析。小客户就别理他了,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提的是什么要求 ...

算比较重要的客户,没办法  8D报告都不知道要怎么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客户想要的分析结果是啥?
标准流程就是找原厂做FA,大概率是ESD或者EOS,但是原厂能做的就是到这一步就结 ...

目前有四个出现问题,都是这个管脚问题,所以感觉有点麻烦,客户也有顾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说这个接口都没有用到,据我了解,客户确实也用不到这个接口。所以就很奇怪为啥好好的会坏。主要这个 ...

这个连接器什么都没插?悬空?

如果是的话,那就要看组装或使用的环节,连接器信号针有没有可能被触碰到。IO口防护能力很弱的

网友I:
没有静电处理的电路,你的生产线静电泄放做的不好,生产现场员工手摸一下,就有可能导致端口失效。
ESD没做好,烧芯片端口或者芯片本体的 很多。
可以找个实验室做一下静电测试,看耐到多少,失效现象是否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IO缓冲器芯片有哪些?第一次听说

就是74HC245、74HC14之类的逻辑或驱动芯片

网友J:
实在没有条件,可以先拿打火机里面的电子对着这个io口打打看……

网友:
外接出的IO口,啥保护都没有,也不隔离,太危险

网友K:
不一定是单片机问题,之前做一个项目,设备有N多电磁阀另有一个变频器一个2.2KW的电机,其中有个功能是开门亮灯,通过检测一个常闭开关是否打开来判定门是否打开,刚开始的时候也是经常误触发,当时分析是设备工作时电机的震动或者是电磁阀动作,后来改成了连续检测N次,每次间隔50ms,均为高电平才认为门打开,然后问题就解决了。说白了就是一个简单的按键软件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一定是单片机问题,之前做一个项目,设备有N多电磁阀另有一个变频器一个2.2KW的电机,其中有个功能是开门 ...

碰到很多ADC口读到值为0的,重烧软件也不行,换Mcu就解决,所以我以为这是I0口坏了。

网友L:
你这个上拉10.2K,算是很弱的上拉了,并不足够,高低准位有误动作不出奇,如果输入脚内部阻抗不够大,或在多电磁干扰环境更容易误动作。

解决方法:
1. 打开输入脚内部上拉,或
2. 减少10K上拉电阻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上拉10.2K,算是很弱的上拉了,并不足够,高低准位有误动作不出奇,如果输入脚内部阻抗不够大,或在 ...

一般内部上拉更是大于10K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有静电处理的电路,你的生产线静电泄放做的不好,生产现场员工手摸一下,就有可能导致端口失效。
ESD没做 ...

这个也有可能静电防护没做好。
但是我们后来改了程序,把这个接口作为输出口来用,都是很正常的。
应该是输入功能坏了,输出功能还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实在没有条件,可以先拿打火机里面的电子对着这个io口打打看……

这个方法好,我到时候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一定是单片机问题,之前做一个项目,设备有N多电磁阀另有一个变频器一个2.2KW的电机,其中有个功能是开门 ...

你这个可能工作环境杂波干扰多,需要多次软件滤波,但是我这个多长滤波也没用,换了一个新的单片机都正常了

网友:
虚焊浮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