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了两个示波器,对参数不太懂,需要大佬们帮我选一下

楼主:
这俩价格是完全一样的都是1499  一款是普源的1202ZE,还有一款是鼎阳的1204xc,都是两通道 200MHz  想请给我帮我看一下其他参数 对比一下,哪个更好

网友:
普源的1102ZE,我用着感觉有些反应慢。目前用DHO924也是慢,开机都得要几分钟。

网友:
感觉这些都是一个公版的玩意,就是开机的logo换一下。

网友A:
1、存储深度很重要,尤其是抓波形,随便一抓,展开就行了,普源的24M,鼎信的是 7-14M。

2、通道数一样吗,鼎信的通道多吧,要多的;

3、采样芯片上,普源据说是用4片超频后的AD芯片,乒乓采样才到了1G;看上面说鼎信的就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存储深度很重要,尤其是抓波形,随便一抓,展开就行了,普源的24M,鼎信的是 7-14M。

2、通道数一样吗 ...

在1499这个价位上是一样的 都是2通道  按照您的意思 是鼎阳的好于普源的吗

网友:
据大佬说鼎阳的旋钮和反映好于普源,我家里的就是一台普源的,感觉是反映慢,无奈又舍不得换,

网友B:
加300  SDS804X HD   DHO804 更有性价比。 可以和谐到200M和250M带宽,12bit采样率,100M 50M存储 ,底噪也很低 ,响应速度 ,高清触摸屏 比上面两个老掉牙的强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300  SDS804X HD   DHO804 更有性价比。 可以和谐到200M和250M带宽,12bit采样率,100M 50M存储 ,底噪也 ...

是的 倾向于普源804 然后和谐  还可以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