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PWM超调的原因是啥?怎么避免?

楼主:
最大幅值电压边界是正六边形,为什么还会产生过调制超出正六边形?该怎么避免?

网友A:
超过6边形是不可能了,只是过调制能超出磁链圆

网友B:
SVPWM 没必要这么麻烦,看这个:

https://blog.d-l.io/svpwm-cn

(看不到图片的话,请使用支持 avif 图片格式的浏览器(不要用微软 edge 浏览器))

至于放大 15% 还不满足,那就放大更多,譬如放大到 20%,那么超过的部分就削平就好了
不过,不建议这么不知足,检测到超过的时候,就马上从源头减小目标值,譬如降低电机目标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SVPWM 没必要这么麻烦,看这个:

https://blog.d-l.io/svpwm-cn

学习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过6边形是不可能了,只是过调制能超出磁链圆

应该是你说的这样,我之前理解错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图片里会把六边形的外切圆也画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图片里会把六边形的外切圆也画出来?

一楼图片里面的内切圆对应的是普通 SPWM 的电源利用情况,是增加 15% 之前的

外切圆对应的是增加了 15% 之后的电源利用情况(SVPWM)

网友C:
个人电机爱好者,用的纯纯土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电机爱好者,用的纯纯土办法

专业,喜欢这种朴素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