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复位电容该如何选择100nF不能工作

楼主:
复位电路用10K+100nF时,用我的板子的3.3v dcdc  上电芯片不工作;用外部的3.3V没问题;
复位电路用10K+10nF时,用我自己的DCDC和外部3.3V都没问题

请问这个原因是什么?该从哪个方向去排查?谢谢!

网友A:
10K去掉,或者10K 100n都去掉

网友:
啥型号芯片?用过的,之前常用型号的都没啥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K去掉,或者10K 100n都去掉

这些都试过  都不行。只有把100nF去掉或者换小才可以。

型号是STM32G030C8T6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都试过  都不行。只有把100nF去掉或者换小才可以。

型号是STM32G030C8T6 ...

我帮你解决,买我家的猕猴桃吧 ,这个原因就是复位信号与电源信号时序的问题。你可以按这个方向搜一下看看。也可以看手册,复位引脚必须xx时间上升到Vcc电压

网友B:
话说特别硬的猕猴桃怎样让其变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特别硬的猕猴桃怎样让其变软

多摸摸就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特别硬的猕猴桃怎样让其变软

岁月是把杀猪刀。。。紫了葡萄,软了香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都试过  都不行。只有把100nF去掉或者换小才可以。

型号是STM32G030C8T6 ...

STM32的规格书上讲到了NRST引脚的外部的100nf电容是可选的。意味着NRST引脚可以直接悬空的。

网友:
3.3v dcdc 电源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帮你解决,买我家的猕猴桃吧 ,这个原因就是复位信号与电源信号时序的问题。你可以按这个方向搜 ...

应该是这个问题导致的。看了下我的dcdc的斜率跟直接给3.3V不太一样。换dcdc时间可能来不及,请问软件上可以增加stm32的启动时间么?比如修改startup文件?

网友B:
其实许多电路故障都出在dcdc上,像这个一定是dcdc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用线性电源呢。我板子几十年来都是线性电源。不就是会热一点吗,散热不就完事了。难道使用了dcdc能装逼吗,能高大上吗,还是能显得技术上牛逼呢,实在是没法理解。dcdc看似效率上去了,但带给adc,dac更多的伤害,为什么简单的事情必须要搞复杂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许多电路故障都出在dcdc上,像这个一定是dcdc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用线性电源呢。我板子几十年来都是线性 ...

这个得顶一下,深以为然也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个问题导致的。看了下我的dcdc的斜率跟直接给3.3V不太一样。换dcdc时间可能来不及,请问软件上可 ...

用的是外部晶振,还是内部RC?

不工作太笼统了,要看具体原因。如果是外部晶振,而VDD爬升太慢,会导致等待晶振超时,从外部看,就像是没有工作,实际上程序已经跑起来了。

如果是以上原因,可以增加晶振超时的时间。否则,没有办法软件延时的,你改startup,那也得是MCU能够跑程序,如果复位不正常导致程序不能跑(不是指程序结果不对,是指不能跑复位后的第一条指令),没折!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个问题导致的。看了下我的dcdc的斜率跟直接给3.3V不太一样。换dcdc时间可能来不及,请问软件上可 ...

这个软件无法解决。上电时序导致的,只能硬件解决,因为处于复位状态,没有释放,是无法执行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帮你解决,买我家的猕猴桃吧 ,这个原因就是复位信号与电源信号时序的问题。你可以按这个方向搜 ...

我去搜了一下手册,没看到有这个要求啊?

网友:
我的复位电路从来都是10K+1uF,没出现过不启动的情况。幸存者偏差?

网友:
楼主接到电源引脚的VCC和接到复位引脚的VCC,是不是不同的VCC?

网友:
不用RC外部复位电路吧,都有内部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