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5度时阻值8.8K左右的小黑头NTC有什么常用的型号?

楼主:
请教25度时阻值8.85K左右的小黑头NTC有什么常用的型号?

网友A:
估计是10k的ntc,手摸着30度时阻值就会降到9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10k的ntc,手摸着30度时阻值就会降到9k左右。

不是10K, 在高低温箱里25度测的

网友:
没有带电或者在板上测吧??
不管它具体阻值吧,只要范围和精度满足,常用10k肯定更便宜不是更好吗?

网友B:
常用的就是10K 50K 100K,除此之外就是不常用的定制规格。

NTC除了25度阻值还要知道B值,例如常用的3950K,只有一个8.8K@25度不足以确定参数。

网友:
二楼说的对,我记得10K是20度的标定值。你的25度8.8K很可能就是10K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用的就是10K 50K 100K,除此之外就是不常用的定制规格。

NTC除了25度阻值还要知道B值,例如常用的3950K ...

我就是不知道阻值和B值,想了解一下常用的NTC有哪个型号和这个参数接近

楼主:
网上查了一下,感觉和10K B:3435的参数接近, 不过可能有两三度的误差, 请教一下这个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查了一下,感觉和10K B:3435的参数接近, 不过可能有两三度的误差, 请教一下这个正常吗? ...

你至少应该找两个温度点分别测一下阻值,然后查表看哪个最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