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开车吸烟违法,那么开车吃东西、聊天甚至使用手机导航都是违法?!

楼主(2024-09-24):
阿莫点评:

按法官的判断标准:使用手机导航,也是会干扰驾驶,有时手机故障、弹窗、跌落,都容易导致驾驶员分神而发生意外。

【男子开车吸烟被罚200元扣3分!当场怒斥交警:你学历都没我高就来罚我!开车吸烟是否违法?-哔哩哔哩】 https://b23.tv/OKkVRQD

网友:
新能源车,操作触摸屏也违法

网友A:
吸烟违法的话吃东西应该也违法,操作手机导航肯定也是违法的,无非就是容不容易抓到的问题,烟拿在手上时间长,容易被抓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烟违法的话吃东西应该也违法,操作手机导航肯定也是违法的,无非就是容不容易抓到的问题,烟拿在手上时间 ...

没有系安全带都能抓拍到,吃东西一样能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系安全带都能抓拍到,吃东西一样能拍到。

不一定,没系安全带是一个持续状态,抓拍到没系就是没系,但不能说抓拍到手在嘴边就100%肯定你在吃东西,除非视频拍到取食物放进嘴里全过程,这个除了等红灯外不太可能拍到完整过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吸烟违法的话吃东西应该也违法,操作手机导航肯定也是违法的,无非就是容不容易抓到的问题,烟拿在手上时间 ...

操作手机导航也不行的,但如果是投射到carplay'上的应该可以,因为允许操作车辆自带的设备,其它外联的设备是不允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操作手机导航也不行的,但如果是投射到carplay'上的应该可以,因为允许操作车辆自带的设备,其它外联的设 ...

其实任何法律都会有灰色地带,例如开车吃东西这个事情吧,你说阿莫边开车边嗑瓜子防犯困是否危险呢?我不认为。但边开车边吃泡面呢?所以法律是否应该规定开车不能吃东西呢?

我经常看到手夹着烟伸在窗外的司机,这种事情就像过马路不走斑马线,违法不?当然违法啊,但绝大部分人都干过,抓到你只能自认倒霉。

网友C:
《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34条规定的电子设备则包括手机、平板电脑以及其他手持应用装备。 一位一线交警表示,根据规定,“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浏览电子设备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否则要被处以“记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在上海,等红灯时,如果你手指在车载导航或是车机屏上点点时,正好被他们“执法记录仪”拍下来,那么你特定被罚。所以,在上海等红灯(特别是排在前面时),最好是先看看有没有xx,再去拿手机,否则你很大可能拿钱买教训。更别说拿着手机打电话,发信息了。在上海这个处罚引起的官司,第4焦点等节目都多次介绍过。官方解释是,要在开车之前规划设置好导航,行车过程中(包括等红灯)不允许操作浏览电子设备。但是可以听语音。
现在大环境越来越好,各种规范也越来越全,上周末还看到n多路口在纠正后排安全带的事,网约车首当其中,50大洋一个人的指导费用。大家还是毫无怨的接受教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任何法律都会有灰色地带,例如开车吃东西这个事情吧,你说阿莫边开车边嗑瓜子防犯困是否危险呢?我不 ...

其实开车吸烟,也可能有嗑瓜子提神一样的作用。

我开车犯困的时候,喝红牛也没有用,但嗑瓜子,能让我一直很清醒的开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34条规定的电子设备则包括手机、平板电脑以及其他手持应用装备。 一位一线交 ...

听导航语音就是允许?

百度的骚包导航,露骨的语音也算?

网友:
火,是火和烟灰。
其它选项中,并没有火利害,各位可以想像一下,一边开车,一边抽烟。
一、烟会入眼,影响视线。
二、手里夹个烟头,打方向有可能把手汤伤。
三、甚至,烟头不小心碰到任何地方,还有,放在窗边,风会把烟灰和火星吹进来,一不小心就掉到身上,这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了该如何处理?
以上三个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

其它如看导航,吃东西之类,就算东西掉任何地方,都问题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没系安全带是一个持续状态,抓拍到没系就是没系,但不能说抓拍到手在嘴边就100%肯定你在吃东西, ...

你都不知道摄像头多清晰,之前一个报导,大雾,能见度才几米,摄像头仍然拍到闯红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都不知道摄像头多清晰,之前一个报导,大雾,能见度才几米,摄像头仍然拍到闯红灯。

我的意思是一张照片无法证明是吃东西还是挠痒痒,和清不清晰没关系。当然你拿着个烧鸡腿啃那肯定无法抵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开车吸烟,也可能有嗑瓜子提神一样的作用。

我开车犯困的时候,喝红牛也没有用,但嗑瓜子,能让我一 ...

其实严谨一点的话法律条文应该写开车时禁止手持其它物件,这样抽烟、吃东西、拿手机都涵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34条规定的电子设备则包括手机、平板电脑以及其他手持应用装备。 一位一线交 ...

如何分辨是操作车机触屏还是调整空调温度?像特斯拉连换挡都是触屏操作的又怎么破?

网友:
法院认为吸烟是妨碍安全驾驶

在上海开车做这事被罚200元!男子事后越想越不对劲,法律没规定啊..._腾讯新闻
https://new.qq.com/rain/a/20240924A05DJN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严谨一点的话法律条文应该写开车时禁止手持其它物件,这样抽烟、吃东西、拿手机都涵盖了。 ...

聊天时候手舞足蹈,也应该涵盖 😁😁

还有以前很出名的:一边开车一边抓副驾的波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聊天时候手舞足蹈,也应该涵盖 😁😁

还有以前很出名的:一边开车一边抓副驾的波波... ...

还有一边开车一边吹箫的呢。

问题来了:女司机抓错裆棍算不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边开车一边吹箫的呢。

问题来了:女司机抓错裆棍算不算呢? ...

哈哈,我小舅子开车带一女的,正常行驶中那女的给他挂上倒挡了,笑死我了,我没好意思说,是不是摸到个硬硬的就抓啊

网友:
无力抗争,只能做良民......很多时候恨不得问候他们祖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