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8108/ec190708这类模拟按键芯片,稳定性怎么样,能大批量用吗

楼主:
sam8108/ec190708这类模拟按键芯片,稳定性怎么样,如果大批量用的产品有没有问题,或者类似的有比较稳定的推荐。我是想用到硬件开关机电路上,直接控制电路通断,用的是锂电池。当然也加了PMOS

网友A:
最近也刚好有类似的需求,不过我还不知道有这一类的芯片,还想着得用触发器自己搭一个。
不过后面需求有变动,一开始是只控制一串灯的开关,后面改成两串,需要在全关,第一串灯亮(第二串灭),第二串灯亮(第一串灭)这三种状态中切换,那有这种三态的控制IC吗?三态的用触发器来搭就更麻烦,成本也不便宜,我就想找个便宜的单片机来做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刚好有类似的需求,不过我还不知道有这一类的芯片,还想着得用触发器自己搭一个。
不过后面需求有变 ...

有,它有互补输出的,也有多路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