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转][转] 高速上170的速度,特斯拉自己打方向,真被吓到了

楼主:
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QzMzI4NzI5Mg==.html

网友:
一般开到一百七八的时候要注意力十分集中了,要知道小命真的只有一条的,如果没有了就只能是没有了

网友:
难道是在国外?
这种没挂不是应该拉下来坐牢的吗?

网友:
看视频,操作的好流畅,好丝滑。

网友:
170公里时速?!

网友:
讲真,特斯拉发现得还是太晚了,如果两边车道都有车无法变道就已经凉了。

目前大部分配备L2辅助驾驶的小车,前置毫米波雷达都能比视频里的特斯拉早发现前车并作出紧急刹车动作,不需要变道都能避免碰撞。

网友:
我还是10多年前第一次买车的时候,跑到过180,技术好了之后基本就是最高130

楼主:
我只在一次高速上,天气很好,路上一辆别的车都没有,一段直路上试过150,平均一般限速120开115,限速110,开105,限速100,开95-100。

还有个特别的习惯,变道前先看下是否有条件变道,如果有提前3秒打灯,变道时再次确认一遍,确认没问题后再变道,哪怕路上前后一辆别的车都没看到,也是这个步骤。

网友:
胆子真大,170还分心。
我上限就是130-140。140都极少。

网友:
我破油车往死里踩都彪不到150,完美避开这类问题,哈哈哈,穷人没有这个烦恼

网友A:
170迈这个单位应该是不对的,170迈应该有200多km/h。。但看视频不可能那么快。实际上我认为可能就120多一些。。

夜间行车,在这种道路上极少人会开到120,看上去左侧白车的速度估计只有100左右的。。以他的超车速度,估计视频车最多120~130了不起了,有夸大嫌疑。

如果170km/h,去超左侧的白车,应该是嗖一下就过去了。。。。感觉视频车不会有170km/h,更不会有170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0迈这个单位应该是不对的,170迈应该有200多km/h。。但看视频不可能那么快。实际上我认为可能就120多一些 ...

是的,看视频1秒钟貌似只过了2或3个标线吧?以一个9米来算,车速应该在70~100之间。
2*9*3.6=64.8
3*9*3.6=97.2

网友B:
我的车表显127,实际导航才120.不知道TSL是不是表显与导航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表显127,实际导航才120.不知道TSL是不是表显与导航一致。

  本人开的MODEL Y 车载屏显示速度  比手机高德显示的慢2~3km/h。

网友:
暴雨天肉眼很不好使,开辅助驾驶安全很多,我看不见的他能提前帮我看到

网友:
我都是前后车距足够的时候跑100,车扎堆了就快速超车突出重围后再跑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表显127,实际导航才120.不知道TSL是不是表显与导航一致。

绝大部分车表显速度都比GPS速度慢一点的,高速限速120巡航速度我一般都设到125,导航显示就是刚好120~121。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0迈这个单位应该是不对的,170迈应该有200多km/h。。但看视频不可能那么快。实际上我认为可能就120多一些 ...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国内都喜欢说“迈”和“码”,实际都是指km/h,或许是因为km/h没有什么比较顺口的简称,就顺手把美剧的叫法拿来用了吧。

网友:
车流量不少了居然还开170,自己要作死就不要害别人

网友:
这速度哪来的170时速,顶死130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