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带RMII接口的芯片怎么互联

楼主:
网上查到RMII接口有CRSDV信号,但是看ARM的IO接口,RMII除了TXD(0,1),RXD(0,1)以外,只有ETH_TXCTL,ETH_TXC,ETH_RXCTL,ETH2_RXC。信号要怎么连?

网友A:
MAC的时钟一般是PHY给的,两个MAC时钟并到一起连到一个外部有源时钟,其他的信号交叉连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关键是同时钟。

网友:
MAC TO MAC 模式 使用 fixed-link

网友:
这个应该是要一个设置成MAC,一个设置成PHY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的时钟一般是PHY给的,两个MAC时钟并到一起连到一个外部有源时钟,其他的信号交叉连就可以了。 ...

ARM芯片带MCO引脚,是否可以用MCO输出给另外一个ARM芯片去同步时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ARM芯片带MCO引脚,是否可以用MCO输出给另外一个ARM芯片去同步时钟

啥时钟都可以,只要两个MAC用同一个时钟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ARM芯片带MCO引脚,是否可以用MCO输出给另外一个ARM芯片去同步时钟

stm32 pll出50M 时钟jitter会超过某些phy的限值(比如8720)百兆下不稳定,mac to mac可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