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简易的在线3维图网站

楼主:
原因是这样 在画板子,板板间连接时必须对接插件的上接和下接,一号脚,插座放在板子的正面还是反面,这样绕来绕去,一不小心就出错了 有没有简易的3维图生成网站 能够简单的图示下,那么就不容易出错了,简单的软件也可以

网友:
实在搞不懂空间关系,拿两块板(纸板也行),把排线(随便灰排线都行,标好两头对应的1pin)用胶带把两头粘在两块板上(要背面就粘背面),这个时候不是一目了然要怎么放fpc座,上接还是下接了么?

网友:
这问题PCB打样犯过2次错, 现在每次到FPC座处理时都时反复核对,

网友:
FPC线用反向/触点不在同一面, 1#脚接 1#脚, PCB随便画都错不了,

网友:
跟我需求一样,我用这个:https://viewer.autodesk.com/

网友:
装个 freecad 很方便

不过你这个需求,用 pcb 软件自带 3d 显示功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