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推荐短线万用表表笔吗

楼主:
目前我在网购平台能找到的最短表笔都是70cm的。还是太长了。有没有不超过64cm的求推荐。

网友A:
64cm跟70cm差的也不大呀;测电流的表笔我是自己做的,4mm香蕉头+鳄鱼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cm跟70cm差的也不大呀;测电流的表笔我是自己做的,4mm香蕉头+鳄鱼夹

一个会撞击地面损坏针尖一个不会撞击地面长久耐用。目前70cm的我脚要把线打个结让总长度变短。示波器探头也是这样。明明不需要那么长普遍都很长。一不小心就撞击地面报废。想买短的都找不到。

网友:
哈哈,楼主是个完美主义者,也就是强迫症患者。

楼主考虑一下,能否将桌面抬高6cm?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会撞击地面损坏针尖一个不会撞击地面长久耐用。目前70cm的我脚要把线打个结让总长度变短。示波器探头 ...

剪断去掉一节绕接上锡,然后套彩色热缩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剪断去掉一节绕接上锡,然后套彩色热缩管

原装的线,楼主又舍不得剪,而且楼主会感觉剪掉后性能已经变差,没有原装好。

网友C:
同样的强迫症患者前来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强迫症患者前来报道。

你这种直头启发我了。如果用这种直头70cm也可以解决问题。我找找看。之前买的70cm是90度弯头的。

网友:
嗯,我就是用直头做的,连接处放了一个弹簧,用于防止过度弯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强迫症患者前来报道。

剪掉了原装头不心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剪掉了原装头不心疼?

太长了更疼,不对,是更心疼

网友:
我都是打个结,不行就打二个,三个

网友:
针对这个问题,我还是觉得剪了更心疼

网友E:
自从换了不锈钢针的表笔再也没断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从换了不锈钢针的表笔再也没断过了

不是断。是撞击地面后不尖了。从来就没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