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方法将扎带无损拆开,重新再利用

楼主:
【不用的扎带剪掉太可惜,教你2个好方法一拉就开,以后还能循环用-哔哩哔哩】 https://b23.tv/KgpFqau

网友:
从来没想过这样,不过钳过一次不会松?

网友A:
有根针或尖头镊子就好办。

网友:
看起来很轻松的搞定,稍后亲自操作验证一番。

网友:
本身设计就是一次性的,解开只适合应急用,有那功夫还不如买新的。有那种可重复利用的轧带,按一下就松了,不过价格够买N多一次性轧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根针或尖头镊子就好办。

用镊子试过,这方法可行

网友:
我经常用指甲抠出来重新用。

网友:
大的指甲好扣,小的要工具或者带尾去戳

网友:
扎了之后都不剪掉尾巴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