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米家创建自动化,总是保存失败?(已经解决:米家版本太低)

楼主:
无论我如何尝试,总是提示:保存失败。

如何解决?

楼主:
我将全部权限都放开了。还是不行。

网友:
试了两个没问题。

另外我关了网络的话会提醒保存失败,站长网络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两个没问题。

另外我关了网络的话会提醒保存失败,站长网络应该没问题吧? ...

我的网络应该不会有问题,无论WiFi与4G网络都试了。

你的米家版本号是多少?

楼主:
重启手机、删除小米蓝牙中枢等都试过,都不行。

楼主:
昨天已经看到这个可能原因:

但我的设备一直都工作正常 。

刚才灵机一闪,是否我之前总是使用蓝牙温度计、WiFi无线开关测试的问题?

于是,我这次使用小米中枢的虚拟事件创造了一个自动化事件,

竟然保存成功了:

看来解决的方向有了。

楼主:
测试结果却是绝望的:

只要条件里面有蓝牙温度计或WiFi开关,都无法保存:

楼主:
继续测试,发现设备的某些特性,是无法保存的。

小米的东西真操蛋。

楼主:
问题找到了:米家蓝牙温度计2,任何特性都无法保存。

我已经有小米中枢网关。

没有道理的啊!

楼主:
改为使用青萍蓝牙温湿度计:

还是无法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网络应该不会有问题,无论WiFi与4G网络都试了。

你的米家版本号是多少?

9.8.701.8168
站长你的怎么才8开头。我的清萍lite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9.8.701.8168
站长你的怎么才8开头。我的清萍lite没问题

我提示已经是最新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9.8.701.8168
站长你的怎么才8开头。我的清萍lite没问题

我使用豌豆荚升了米家APP,还是没有到你的这个版本。你是怎样升级的?

楼主:
新版本测试发现解决了上面的问题了!

另外之前的版本连温度计名称都显示不正确,这版本也解决了。

楼主:
好了,我在三星应用商店安装了9.9.7版本了

网友A:
解决了就好。我是oppo自带应用市场下的
豌豆荚这类第三方应用市场现在应该很少人用了吧?上面的应用要么旧要么有风险(很多引入广告二次打包风险)。安卓的还是尽量找官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就好。我是oppo自带应用市场下的
豌豆荚这类第三方应用市场现在应该很少人用了吧?上面的应用要么旧 ...

我之前将翻墙上网关闭了。导致了Google play无法运行。

刚才打开,发现使用谷歌市场更新最好,最可靠。

楼主:
最新版本的米家,一下就发现有bug。

我非常怀疑这个APP的严谨性。

清单里面显示是名称,跟点击进去的名称,少了前面“米家”两个字。之前的版本也发生过这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