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40℃环境市电取电连接座子

楼主:
如题,有个工业设备,通过市电取电 AC220V,要求工作到 低温-40℃;
选型1 :那种三合一(插座+保险丝+开关)TB上看了一圈没有看到这种座子材料介绍,问客服也无果,盲猜 应该到-20℃;
选型2:正泰,公牛 那种 市电三芯航空接口,客服说只能到 -10℃;
上面两个选型 是没看到符合要求的;
有用过的请推荐下,谢谢!

楼主:
接口形式不限,便宜量大优先。

楼主:
找了一下午,目前这样准备这样搞:
三芯电源接头:只做接头用,PA66尼龙材料; 说是可以到-40;
开关:想使用船型开关的,在欧姆龙还有一个国外厂家看到 最低到-20℃;这个功能 准备用继电器控制直流电了。
(中间使用豆包,现在的版本对于选型几乎无有效帮助,chatgpt 用不了......)

网友:
在-40℃环境下工作的市电取电连接座子需要具备耐低温、耐候性和良好的电气性能。以下是几款适用于极端低温环境的连接座子的推荐类型:

1. **Amphenol - PowerLok系列**
   - 特点:Amphenol的PowerLok系列设计用于恶劣环境,温度范围通常在-40℃至125℃。这些连接器具备高电流承载能力和防水、防尘功能,适合市电取电应用。
   - 额定电压:600V以上
   - 额定电流:可达100A
   - 防护等级:IP68

2. **TE Connectivity - HDSCS系列**
   - 特点:该系列的连接器专为重型工业环境设计,能够在-40℃至125℃范围内工作。它们提供可靠的密封性能,并且符合IP67标准,适合户外市电应用。
   - 额定电压:250V至600V
   - 额定电流:高达80A
   - 防护等级:IP67

3. **Molex - MX150L系列**
   - 特点:Molex MX150L系列连接器用于需要极端温度耐受的工业应用。能够在-40℃的环境中工作,并且支持高电流传输,防水性能优异。
   - 额定电压:500V
   - 额定电流:高达40A
   - 防护等级:IP67/IP69K

4. **Lapp - EPIC H-A系列**
   - 特点:Lapp的EPIC H-A系列重载连接器设计用于工业电力和自动化应用,支持-40℃至+125℃的工作温度范围,提供坚固的机械连接和可靠的电气性能。
   - 额定电压:500V
   - 额定电流:10A至35A
   - 防护等级:IP65

5. **Weidmüller - Rockstar系列**
   - 特点:Rockstar系列工业连接器用于户外恶劣环境,设计耐高温和低温,能够在-40℃至125℃的温度范围内工作,广泛应用于重型工业设备和户外供电系统。
   - 额定电压:690V
   - 额定电流:16A至35A
   - 防护等级:IP68

这些连接座子不仅适用于低温环境,而且在电气性能和耐久性方面表现良好。根据具体应用场景(如需要的电压、电流以及防护等级),可以进一步选择合适的型号。

楼主:
谢谢;
看了施耐德 XB5AA3351 这个型号开关可以用,通过官网联系代理,虚报个年用量10~20k直接拒绝;
这什么情况!!!

楼主:
上面型号搞错了,不带自锁。
现在客户自己指定了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