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老师,这个MOS管驱动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
如图,之前图Q1 的+5V端子,原来是接到12V的;发现Q1  有2%左右损坏。现在改为接到5V.

HEAT端是接5V单片机IO口

下面的图有问题吗?

网友A:
12V坏的原因可能是Q1的EB电压超过了3904的反向击穿电压。如果都是5V的没有这个问题。一般低压驱动高压需要再增加一颗三极管,从电源端接一颗电阻到Q1的基极,或者在Q1的BE反并一颗1N4148。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2V坏的原因可能是Q1的EB电压超过了3904的反向击穿电压。如果都是5V的没有这个问题。一般低压驱动高压需要 ...

上面的分析有误,我以前也用过类似的电路,当时没有发现问题,分析了一下。看你电路的驱动波形会不会出现上升沿不陡峭,很缓慢的情况,这种情况可能导致两个管子出现同时导通的风险,那个3904电流小就先坏了。这种情况也可能出现在一些突然掉电,复位等等情况下。如果是这样的话,5V也是不保险的

网友B:
MOS输出频率有多少?不是KHZ级别的话就不用搞这么复杂,一个三极管上拉驱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输出频率有多少?不是KHZ级别的话就不用搞这么复杂,一个三极管上拉驱动就行了. ...

频率很慢,10HZ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分析有误,我以前也用过类似的电路,当时没有发现问题,分析了一下。看你电路的驱动波形会不会出现 ...

加一个限流电阻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一个限流电阻可以吗?

看你工作频率,你这个加热电路应该不需要很高的频率驱动吧,如果是一个开关信号都不用这种驱动,这个是高速一点的驱动波形用的。感觉你这个电路又没有什么问题,原理上都能讲的通。如果一定要分析坏的原因:1、那颗3904电流小,推荐用和SS8550配套的对管SS8050,这个可以防止一些参数不匹配,发生一些极端情况,如一个管子还未截止,另外一颗又导通的情况,这个仅仅发生在频率很高的情况,驱动信号间隔时间大于管子的截止时间,这些管子都是上MHZ级别,这种情况发生概率小。 2、还有就是在高频开关情况下,MOS管实际GS需要的电流比较大,3904可能发热。  加电阻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失去了这个电路本身快速开关的目的了,如果速度不快还不如用一颗三极管驱动MOS管,甚至5V的MCU的IO直接驱动MOS管

网友:
还有一点,感觉还是你那颗MMBT3904管子选型不好,这颗管子功率0.2W,电流200mA。如果MOS管的开关频率不高,还好一点。如果开关频率高,管子的电流和功率很可能超出,特别是功率,你原来12V,算下来12-4.3=7.7V,  0.2W/7.7V=26mA,最大就这个电流,超过26mA就大于3904的功率了

网友:
10HZ根本不需要图腾柱驱动,简单一个三极管+MOS就行了.

网友:
也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加两个限流电阻,在Q1的发射极和Q4的集电极各加一个,100R左右就够了,R5的左端从两个限流电阻的中间引出。

网友:
如果你追求简单低成本,可以像我这样,完全没问题的
这是一个驱动直流电机的半桥。

网友:
IO串个电阻 直接驱动MOS   负载多大功率?  现在楼主位的 三极管驱动电路还不如IO 直接串电阻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