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标准型SMT,体验不好:最后喜欢加收一点费用。

楼主:
已准备吐槽好多次了,想想算了。毕竟SMT流程多。
最让我满意的是:交期舱稳定,不用经常想着到哪一步了。贵点就贵点。
先说优点:
选型方便,不用多备料。交期稳定。

缺点:
价格相对比较高点,但是到最后,几乎总需要再加收一笔。
几乎每次下标准型订单,最后费用总是要加收一些费用。
什么必须要分板出货,某一个有难度。
什么需要自己承担报废风险。需要多加一个治具。
有两次,明明费用收过一遍,又来了一次,最后问了一下,再帮我去掉。

今天又被坑了一下。
昨晚下了个SMT订单。
有两处处理比较特殊,正好有微信群,想想在群里问一下。
结果:上班时间过了1小时才回。
让我在:个性化备注。我说订单都下过了。给我一张图,让我点进去。我点了,结果变成订单取消。
如果没猜错的话,肯定后面又要我重新下单,然后重新再选一次元器件。重新再调整一次方向,现在没回我消息了。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一个元件号只能对应一个型号的物料,没有备选物料,假若该型号没有一个库存够数的,则打不成了。举个简单例子,做1000块SMT,其中有10个82.2K的0603电阻,总数是需要10000个电阻,而JLC库存里,厚声的有6100个,国巨的有4100个,单一品牌单一型号的,都不够10000个,那么不好意思,这个没法SMT了。

网友A:
同感,每次都遇到加收一点,哪个标准里面没有明确说明哪个就会加得离谱,比如一个贴片铜块 5mm直径需要人工摆放一下,  好家伙0.5元放一个。  全是三代练就的金手指 。最后一看4k的SMT费用又加了2000.  后面量产的让厂里工人放下成本还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感,每次都遇到加收一点,哪个标准里面没有明确说明哪个就会加得离谱,比如一个贴片铜块 5mm直径需要人工 ...

我的一款:工艺边挡住了USB口,实际焊接的时候:最后把工艺边掰下来,最后给的方案是需要分板出货。总共25大片,共500小片,分板后没记错的话:加收一片1元。总共500元,可是:只要把工艺边去掉,就不用分板了。
最好无奈,只能重新下单,把工艺边换个位置,但是要加:邮票孔,我们最后收到后:再自己把邮票孔去掉。非常麻烦。

网友:
很多价值稍低的料,就要比正常数量多不少,真有这么大的浪费吗?

网友:
有一次治具费应该是加了1500  少贴一片  好像是会便宜一半  但是不能少贴。而且一个治具 只负责50片。他们省人工,我们花大价钱做治具

楼主:
最新结果:板子上有LCD要焊接,两个XH2.54要水平焊接,500PCS产品:最后加了3800元。
这500PCS产品,如果雇一个焊接工,一天也就完成了。
有点:离谱。

网友:
我也发现了,是最近一段时间加收很明显,之前的备注一些注意事项没收费,现在返单也加收了,问了就是设计余量不足,以前是以前,现在要收费了(注意,只是让他们焊接注意下一些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哦,不需要动手;比如某个地方是液晶,注意下清洗液别进去了这一类)
小批量没稳定的生产量也没办法,要不然肯定线下合算些。不说吓话,这次200个板子返单,注意费收240,之前是没有的

网友:
SMT贴几片的话,换料费还是挺多的,好多不能用标准库的,当然好处就是快,方便

网友:
SMT是卷的不能再卷的行业了,你们这些批量的还不好好找个工厂?

网友:
如果你们做cnc会更不爽,那玩意标准化更难做。关键是人员的那个什么也不咋地。

网友:
仅交期稳定这一点,就不知要付出多少努力和投入。

网友:
楼主不要吐槽,要是做几十个,真的是嘉立创省事。省钱。我看好嘉立创贴片,所以物料库里寄售的最大库存的TPS54302就是我的,有一段时间嘉立创的价格高了我一些,瞬间天量,2周卖了3000PCS,也是真有那种1000量的订单的,我是2023年进的货,6毛左右,利润率设定在40-50%,嘉立创的税费管理费也在总体售价的25%左右(因为里面包含了最终售价的13%的税费,发票什么的),我就坐等TI起飞,因为我的认知里这颗料至少值1.5元左右。最后总结就是买少了。好东西价格低的时候一定要下重手。

网友:
有没有发现嘉立创又把夕阳产业做成了朝阳产业?最近在考虑入手AM/FM TEF6686的芯片.但是1包2450片估计要5万左右。但是又考虑客户不买账。因为淘宝闲鱼上就有现成的剪板模块,我前段时间也是入手的剪板的,做的很不错,才30块,芯片有代理小量和批量,唯一的机会是这颗芯片缺货导致的暴涨,和S32K等车规级芯片类似一个模式,但是又因为嘉立创的贴片模式,不能直接卖芯片,所以想想还是算了。如果谁有储存芯片和开发票的资源,我觉得目前这颗芯片是一个值得的买点。心间最大的问题是信任问题,我买了放他那,要是跑路了,我没有他的任何抵押物。